冲浪者V5电机安装问题

楼主(2014-11-02):
新入手冲浪者V5,也就是传说中的海外版一架,做工的确不错,但是该机的设计,需要用到后出轴电机,现在能买到的高kv电机都要么是前出轴,要么是桨座,就是没有后出轴的款式,手头正好有一个XXD 2212 kv2200的电机,发现就算是改成了后出轴,放入电机仓内,外转子与电机仓壁也存在摩擦。加高电机座,电机外置吧,总觉得不好看,虽然可以上大桨。
请问下有此款冲浪者的模友,如果想把电机放入电机仓内,你们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网友:
来拿分的

网友A:
之前刚入魔买的冲浪者v5,貌似整个论坛没人说这件事,当时自己该了(用电机木片放进去,热熔胶,)结果推力线不对,秒炸2次,结束生命。。。。要安全点还是加高吧,但是v5的确比x8要好很多,做工和细节不一个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刚入魔买的冲浪者v5,貌似整个论坛没人说这件事,当时自己该了(用电机木片放进去,热熔胶,)结果推力 ...

论坛搜了所有帖子,貌似都是采用加高电机座的解决办法,难道就没有不破坏外观的方法?

网友:
自己切割在内部放圆木片,热熔胶加固,但是有个缺点就是拉力线不一定准确了,用朗宇带后出轴电机小改下应该问题不大,把多出来的泡沫切了,这个方法最省事了,我当时没有朗宇电机,改的内部圆木片,拉力线错误,很难飞。你自己考虑选哪种吧

网友:
要fpv,最实在的就是加高了(的却很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