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多轴飞丢的原因?

楼主(2014-11-02):
如题,多轴飞丢的主要原因?

网友A:
都不是手动控制时飞丢的!都是自动驾驶时飞呀飞呀不见啦。

网友:
手动模式下起飞 没有问题  要是空中切手动模式 就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飞的太高、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是手动控制时飞丢的!都是自动驾驶时飞呀飞呀不见啦。

您好可以详解吗?

网友:
目前能买到的严格讲都是有自动驾驶功能的模型,还达不到无人机的水平,可靠性就对得起这个价格。还是在目视距离内飞飞吧。

网友B:
加装GPS定位就丢不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装GPS定位就丢不了了

我感觉大多数情况飞丢都是GPS出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大多数情况飞丢都是GPS出的问题

他说的是车载定位器,丢了能找回的那种。。。

网友:
我以前也丢过,后来装大功率图传、车载gps,就再也没丢过。大功率图传可以在目视之外传回地面图像,靠地面参照物找回家的位置;车载gps可以丢了后定位找回尸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说的是车载定位器,丢了能找回的那种。。。

没错 好点的GPS定位器500元左右,花这个钱我感觉值得,距离偏差5-10米,再也不用担心鸡鸡跑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