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的减震球

楼主(2014-11-02):
DJI精灵V+入手5个月,飞行了百十个起落,发现减震球是易耗品,多次更换后积累一点小经验和大家分享。
一、每20个起落检查减震球,有防脱件的两只特别容易开裂

二、更换时最好4只一起更换。因为使用过的和全新的减震球在软硬度上有差异,这个差异会导致画面果冻
更换过程:
1、先将防脱件帽取下再脱出云台端减震球

因为靠后的防脱件被机身挡住了,所以要取下搭载板才能取出防脱件。
2、取下搭载板更换减震球

3、先插好后面的防脱件

4、上好搭载板螺丝。

5、装云台位的减震球。可以用细导线按图安装,相对容易很多。

6、上好前防脱件和前后防脱帽。

大功告成

网友:
应该评为精华帖啊。。。

网友:
PS:手里也有v+,每隔几个起落,回去就会仔细保养下,所以几乎天天飞也还好,减振球还没坏过。。。

网友:
防脱件是怎么取下来的

网友A:
防脱件怎么取下来的,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脱件怎么取下来的,楼主

用力

网友B:
奇了个怪了,飞了100多起降我的避震球还是没坏,杠杠的。我不是打击楼主,我倒是建议查查导致避震球损坏的原因。

网友:
我也是飞了100多个,没发现损坏

网友:
这个分享不错哦,V+才入手,看样子要多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了个怪了,飞了100多起降我的避震球还是没坏,杠杠的。我不是打击楼主,我倒是建议查查导致避震球损坏的 ...

事实如此 坏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的也没更换过 60个起落

网友:
我的V+减震球和楼主相同。有防脱落件的很容易坏。另防脱落件实在难拆了,干脆剪刀绞掉换新的。呵呵

网友:
精华帖啊

网友(2015-12-16):
留位子回家看

网友C:
不做评价

网友D:
起飞前认真检查是每个模友必须做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