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威电调油门行程校准出现问题

楼主(2014-11-02):
我的四轴起飞时一边倒,想重新校准电调油门行程,可是电调接上接收机油门通道后,油门放在最高,打开遥控,电调并没有发出声音,相反的是,
电机
开始按照油门大小相应转动,无法做油门行程校准呀,请教高人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校准油门行程是:电调接接收机油门通道上,先开控、油门最高、电机(不是电调)发出“滴滴”二声、油门拉到最低、电机“滴”一长声,校准完毕。

网友A:
泡泡老师视频上有,把4个电调并接到接收机油门通道,4个一起校准,之前我的也只有一个电机转,仔细看泡泡老师视频后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