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接收机的天线丢了肿么办?!求救!

楼主(2014-11-02):
   有谁知道,接收机的天线是啥材质的,这东西掉了,接收机还能用不,有卖的的没?我用的futabaT8fg,
求帮助!

网友A:
天线可以换的,某宝有售,按接口找差不多的,就ok

网友B:
重新接咯,只要频率一样的全向天线其实都可以。

网友C:
有單賣futaba的接收器天線.自己換一下很簡單的

楼主:
等待大神光临!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可以换的,某宝有售,按接口找差不多的,就ok

OK,3Q!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單賣futaba的接收器天線.自己換一下很簡單的

好,我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可以换的,某宝有售,按接口找差不多的,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接咯,只要频率一样的全向天线其实都可以。

哦,好的,感谢

网友:
这种事情万能的某宝都能解决。

网友:
拆壳直接换就行

楼主:
OK!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