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35RA发动机的输出轴如何能拆下,请各位帮忙下

楼主(2014-11-02):
我想在DLE35RA发动机上安装电起动器,但发动机上的输出轴螺丝不懂得如何拆下,螺丝是正向还是反向的,要用什么 拆卸工具才行?请各帮忙下。如图

输出

网友:
沙发,帮顶 拿分 走人

网友A:
LZ考虑好了么,下不难,用套筒即可,难的是上紧,要把曲轴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考虑好了么,下不难,用套筒即可,难的是上紧,要把曲轴拆了。

不用下曲轴 直接用小块木板插入 排气端 不让活塞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考虑好了么,下不难,用套筒即可,难的是上紧,要把曲轴拆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下曲轴 直接用小块木板插入 排气端 不让活塞动就行

谢谢了

网友(2015-01-03):
各位大神们,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拆不下来啊!用木块也不行,木块直接压碎了!!!用一个大钳子加一个套筒也不行!!!不知道到底改怎么拧啊?是正常的螺纹方向吧?!求指教!!!

网友:
为什么要自己拆呢?有什么问题,直接发给DLE就好了。

网友:
要给这个发动机装启动器,需要拆下那个螺钉,可是就是拆不下来,找不到足够长度的套筒扳手,,有没有哪位高手推荐一个可以拆这个的扳手型号啊!万分感谢!!

楼主:
11mm的加长套筒扳手就可以了,五金店有的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