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8 XG14说明书里的SW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1-02):
如题,
比如  “使用微调输入SW功能”、“通过设定各自的SW实现...功能”、“能够选择执行此功能ON-OFF操作的SW。调节滚轮,直到显示SW SEl,然后按下,从SW选择画面中进行选择”
等等......
这些SW都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英文的缩写?
求告知。
谢谢解答。

网友:
sw是
开关的意思

网友A:
JR控上应该没标示相应开关名称,看说明书对应吧,就是上面的拨动式纽子开关。

网友:
swsh mix混控盘类型。

网友:
swash mix 混控盘类型,就是十字盘度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控上应该没标示相应开关名称,看说明书对应吧,就是上面的拨动式纽子开关。

嗯,应该是开关,有的直译开关有些不好理解,搞不懂jr为什么不直接翻译过来。

网友B:
SW就是开关的意思

网友(2015-04-25):
引用 网友B:
SW就是开关的意思

你好,有点事情想请教你。我刚收了个xg8,由于上一手用的是短油门行程,我不习惯,想改回正常,现在已经把那两块小挡板拆下了。遥控器是不是要重新校准?具体要怎么校?可以教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