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上午,一个人的飞场

楼主(2014-11-02):
一人一机一控,一上午爽飞
飞场

飞场很大能飞涡喷,乘现在房地产疲软赶紧飞呀!

小车电瓶充它几块电应该还是没问题的,只是充电电流只能到5A

网友A:
不怕没电开不回去啊

网友B:
入个电包保险点,如果要推车就杯具了。

网友:
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挺荒的地方,挺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怕没电开不回去啊

带4块,现场充4块,充的不多,而且充电器还能显示电瓶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入个电包保险点,如果要推车就杯具了。

嗯,要想彻底爽飞还是要用炸yao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怕没电开不回去啊

这个不用担心吧,发动机打着火即可。相当于外场发电机

网友C:
这样取电麻烦啊,用点烟器口取电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用担心吧,发动机打着火即可。相当于外场发电机

打火成本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4块,现场充4块,充的不多,而且充电器还能显示电瓶电压。

好象不错我试试

网友:
有追求的人!赞一个

网友D:
我一般用汽车电瓶充电,充一个小时以后,我会启动汽车发动机十五分钟,然后关掉发动机,如此反复。这样可以保证汽车电瓶不会缺电,回不了家是大事,老婆一定让我跪玻璃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用汽车电瓶充电,充一个小时以后,我会启动汽车发动机十五分钟,然后关掉发动机,如此反复。这样可以 ...

经典..

网友E:
要用汽车充电的兄弟。停车的时候把车停在小下坡上。方法大家懂得!

网友:
这个充电器安逸,,,,,走哪里充哪里

网友:
楼主充电器啥牌的

网友A:
楼主好像电池比我大,我的是6S 1300的。看样子你的容量是我的两倍多。以后我可以把飞机带上走。走到哪里飞到哪里爽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要用汽车充电的兄弟。停车的时候把车停在小下坡上。方法大家懂得!

自动挡又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怕没电开不回去啊

曾经推着 一路到家没用过离合器!自动挡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动挡又怎么办?

这个就不清楚了!

网友:
特斯拉啊。。搞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像电池比我大,我的是6S 1300的。看样子你的容量是我的两倍多。以后我可以把飞机带上走。走到哪里飞 ...

3300mah6S,充个5,6块电应该没事,电瓶是55AH的容量!
只充450灰机的电池就更轻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用汽车电瓶充电,充一个小时以后,我会启动汽车发动机十五分钟,然后关掉发动机,如此反复。这样可以 ...

的确,充的多的话一定要打着十分钟。换算下容量尽量别造成亏电

网友G:
我就是嫌带发电机太累,用的车子电瓶充了大概10多块电。车子就打不燃了。还好有PL8把电池唯一的一点电倒灌进车子电瓶才发动起的!发誓以后不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就是嫌带发电机太累,用的车子电瓶充了大概10多块电。车子就打不燃了。还好有PL8把电池唯一的一点电倒灌 ...

这经验太有用了!
还好我的206B也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取电麻烦啊,用点烟器口取电如何

点烟器经过保险盒,电流不能太大,而且电池不要放在车内充,万一起火就不好玩啦。
我从电瓶引到距离车辆1米处,无隐患,飞着安心。

网友:
果然爽飞,现在这天气飞行特爽!!

网友:
刚查了下我的车子电瓶是12V45AH的。我用花牌6S 1300电池.充电器用A6冲、大概能冲几块电撒.到时候弄到推车就麻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要用汽车充电的兄弟。停车的时候把车停在小下坡上。方法大家懂得!

这个方法好,电瓶亏电就用溜车的方法启动汽车,但是自动档的汽车好像这个方法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好,电瓶亏电就用溜车的方法启动汽车,但是自动档的汽车好像这个方法不行吧。

HOHO。自动挡不行!

网友:
这个是500,有点压力,450就轻松多了。

网友:
这个充电器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