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龙金属履带旧化请教

楼主(2014-11-02):
网上买的黑化剂应该买什么样的 84+白醋行不行 恒龙金属履带是不是锌合金的 谢谢

网友A:
哥们儿,别费那劲了,买恒龙不是为在家摆着当静模的,把车开出去,想不旧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儿,别费那劲了,买恒龙不是为在家摆着当静模的,把车开出去,想不旧都不行。。。

严重同意!!!!

网友:
喷上或者手涂枪色金属油性漆(田宫 群仕 模王油性漆模型店都有或者网购)锈色渍洗 银色扫下履带边缘 履带齿收工 30块钱就好了 !何必去泡澡什么的呢!哈哈哈哈哈还不谢谢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儿,别费那劲了,买恒龙不是为在家摆着当静模的,把车开出去,想不旧都不行。。。

他的是金属履带,怎么跑,最多就是脏点,银色依然明显。不特殊处理的话,肯定黑不了。

网友C:
汽车底盘装甲,喷一下让他挂胶就行了。网上20元一瓶的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汽车底盘装甲,喷一下让他挂胶就行了。网上20元一瓶的就行了。

对,我就是这样喷的,买罐3m的底盘护甲胶,喷上了在家玩声音也小很多。

如果你真想像静模一样做旧,那么请:

1。喷田宫金属补土
2。喷田宫枪铁色
3。买502牌的油画颜料,一滴调出一大盘锈色,慢慢拿笔往上刷就行
4。买mig牌的天然土,根据车辆国籍特点,购买相对土的颜色,例如欧洲沙土,非洲沙漠土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的是金属履带,怎么跑,最多就是脏点,银色依然明显。不特殊处理的话,肯定黑不了。

汽车底盘挂胶处理,请参照我当时给猛犬喷的履带,步骤如下:
1。将履带打开平放;
2。用胶布遮盖不愿意被胶覆盖的部分;
3。用汽车底盘护甲均匀喷涂;
4。放置一晚即可。

挂胶的履带在家里玩噪音明显小了,而且摩擦力增大,增加了些攀爬能力。

网友:
给个某宝链接吧35大,短信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我就是这样喷的,买罐3m的底盘护甲胶,喷上了在家玩声音也小很多。

如果你真想像静模一样做旧,那 ...

如果变成静态了,就不能开出去溜了...... 我还是喜欢去压花花草草,吓唬小猫小狗什么的.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汽车底盘挂胶处理,请参照我当时给猛犬喷的履带,步骤如下:
1。将履带打开平放;
2。用胶布遮盖不 ...

你为什么只喷中间部分呢35大?还有这个底盘装甲胶,喷到履带接缝以后会不会造成履带运转不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为什么只喷中间部分呢35大?还有这个底盘装甲胶,喷到履带接缝以后会不会造成履带运转不畅?

只喷中间就是为了不让胶过多的粘连履带,而且从侧面看还会有金属质感。内侧挂胶后与各路轮咬合的更好了,所以我连猛犬的塑料履带都挂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变成静态了,就不能开出去溜了...... 我还是喜欢去压花花草草,吓唬小猫小狗什么的.哈哈

我的M41A3猛犬在改完的巅峰状态时,有些攀爬车上不去的坑,它都能上去,而且一颗5000毫安的镍氢,轻松畅跑1个半小时,不掉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