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飞机

楼主(2014-11-02):
纸飞机是制作遥控飞机的简单已成功型!我见过几架纸飞机,飞行都不错,制作也不难,可以平飞、倒飞、滚转...飞航线和不难的动作,都可以!
制作需要参考一下资料!不多说了。

楼主:
重心和电机安装位置示意图 我们所谓的“纸飞机”是一种KT板制作的平板无翼型三角翼,因其基本外型结构比较像儿时纸折叠的那种手掷的飞机而得名,它的最大特点是中间的V槽结构。这种V 槽设计非常巧妙:可以充当机身,把电子设备都收到V 槽沟内,让后推螺旋桨坐落其中起到保护作用; V槽具有特殊的气动性:螺旋桨工作的时候纸飞机上表面的气流会被导引到V槽沟内,从而获得很好的升阻比,同时具备充当垂直尾翼的稳定性; 1、对于纸飞机这样超级稳定的三角翼来说,尺寸过大并不好飞,我经过很多次试验,标准图纸(80cm板材)做出来的制飞机,翼展大约65cm 左右,机长50cm左右 ,这样的尺寸是最佳尺寸,稳定性和灵活性兼备。非常适合初学者来入门制作飞行!熟练了可以适当缩小尺寸,使得阻力减小,速度加快,灵活性更佳,稳定性也不会很差。纸飞机由于v 槽的特殊结构设计,翼展尺寸过大后会导致升阻比过大,重心很难配平(尺寸偏大后重心要前压很多),并且需要较大的推力才行,速度上不去,大风天飞起来很别扭,尤其是一旦迎风,就会像放风筝——顶风悬停,飞不动,如果是新手很容易被风刮跑,救不回来! 2、纸飞机的v槽深度,以及底部夹角大小会影响飞行的稳定性——V 槽越深 稳定性越好! 但是要考虑到电机和落选桨安置位置宽窄是否合适,我的经验是 按照标准图纸 底部夹角大约60度,以保证螺旋桨位置宽度15CM 左右。 3 电机的固定位置取决于横梁,横梁位于平展图两翼尖连线的位置,电机固定在横梁上,我一般采用双横梁,也就是在主横梁前2CM 位置再加一根副横梁,在两根衡量中间夹一块KT板以便固定电机,电机的固定方法很多,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电机自己想帮法固定就是,最主要是保证电机推力线尽量位于翼平面,电机安装角度略微向后上方上扬,保证推力线延长能够从重心中下方穿过。对于纸飞机来说,调试成微微拉点升舵,加油门自己会爬升这样的状态比较好飞

楼主:
电机安装过后会导致重心很难配平到50%。我使用 1806N铃铛电机,就固定在横梁上,这样螺旋桨的位置应该刚好就在 AD连线位置上了。 3、动力配置我比较推荐 翱翔的小无刷 1806N kv2100,原因一是重量小(21G左右,加将保护器,螺旋桨等才30G左右)比较好匹配重心,如果电机过重会导致电池安装位置过于靠前,炸鸡的时候对电池损伤比较重,而用重量大的电池压重心又会使翼载荷增大,而导致飞行速度偏快;二是配合AOXAN5030 桨 效率比较高,3CELL 锂电推力可以达到300G 左右,而电流大约6.5 A ,比较省电。电调采用 好盈10A 稳定可靠,小巧轻便。电池 要配3CELL 10c 以上容量800~1300 mah 重量再60g~100g 左右的,品牌自选,比较推荐 好比龙的 LOOG-MAX 800~1300MAH /3cell/ 15c 。 4、遥控器 就选用 天地飞6a/b 即可,舵机 普通的 esky 8g 或者 辉胜 9g 就行。主要用到 三角翼混控(升降和副翼混合控制)功能,也就是左杆拉升舵,1、2通道舵都向上翘,推杆1、2通道舵都向下压; 而右杆左右打副翼的时候,两个舵面一左一右反向差动(也就是起到副翼功能) 5 关于纸飞机的的操控我有以下几点关键经验: 飞机需要爬升的时候当然是左手拉杆;飞机要左右转的时候,首先右手向左或右打一点副翼,看到飞机倾斜以后,右手松杆,同时左手拉升舵,飞机就会转弯,当飞机转了180度机头朝向自己的时候右手要反向打点副翼(也就是超刚才转弯向反的方向)使得刚才倾斜的角度回平,这样就完成了一个调头;飞机机头对着自己的时候控制左右要注意“对头问题”——也就是飞机机头朝向自己的时候,站在地面上看飞机的参照系是左右反的!克服这个问题需要多飞,多体验自然就会适应的。 6 由于纸飞机没有起落架,也不需要安装起落架,所以一般起飞降落都在手中完成,大致有三种起飞方法,两种降落方法。起飞1、 助手协助——适合初学者: 找个朋友和你一起去飞,你准备好控,测试后动作之后,让助手右手握住“纸飞机”v槽中部(重心位置处),飞机姿态放平,迎着风;你右手加油们1/2~ 2/3 后,喊口令让他轻轻向前平掷,出手后,你左手要轻微拉升舵,右手把油门稍稍加大,让“纸飞机”稳稳向前上方爬升。高度上升到二三十米后,收小油门,降低速度,即可正常飞行。 2、自助型—— 适合入门者, 自己右手握住“纸飞机”v槽中部(重心位置处),飞机姿态放平,迎着风;你得左手加油们到1/2~ 2/3 感觉到推力足够后轻轻向前平掷,出手后立刻换正常手位,左手要轻微拉升舵,右手把油门稍稍加大,让“纸飞机”稳稳向前上方爬升。高度上升到二三十米后,收小油门,降低速度,即可正常飞行。 3、随意型—— 适合高手,右手涅住左翼边缘,飞机姿态放平,迎着风,左手加油们到1/2~ 2/3 感觉到推力足够后轻轻平甩出去。出手后立刻换正常手位,右手把副翼向右打平,抵消甩出后左斜角度,并把油门稍稍加大,左手要轻微拉升舵,让“纸飞机”稳稳向前上方爬升。高度上升到二三十米后,收小油门,降低速度,即可正常飞行。 降落1、 滑翔落地—— 正常飞行选择一个开阔的角度,转弯入场的时候保证距离大约 30~40米 ,高度10米 左右,关闭动力迎风滑翔(自己站在上风区)控制左右方向,对直自己慢慢滑翔降低高度,根据飞机下降的速率,稍微补一些油门和升舵,使得飞机到达自己距离2三米的时候高度半米左右,速度降到最慢,在着地最后瞬间要稍微拉点升舵是头部抬起来着地。2、 手接降落—— 这种方法需要熟练掌握飞行技巧以后,正常的飞行入场后控制滑翔速度,高度,当飞机到达自己面前的时候,高度保持在自己身高手臂能够够到的地方,速度尽量慢,然后两手或者单手抓住机头或者两侧机翼。

楼主:
word资料发不上去!~

网友A:
有详细图纸吗?求一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详细图纸吗?求一份,谢谢

纸飞机图样

网友:
纸飞机是小学生的最爱!

网友A:
电机怎么固定呢?有细节图参考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怎么固定呢?有细节图参考不?谢谢

可以参考论坛内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4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