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锥齿轮需要图纸吗?

楼主(2014-11-02):
要加工一个格里森制的圆弧锥齿轮减速箱。按机械手册和软件选了一下齿轮的参数。但没法出图纸。问一下大家如果我找加工厂加工的话需要提供图纸吗?因为毕竟对齿轮加工的理论和程序都不太懂,尽管齿高系数,变位系数,齿宽,模数这些参数选出来了,但是要出图的话真是有心无力。我问了一下加工厂,说是需要图纸,二维的就可以。但我觉得专业加工的应该会有这方面的软件,能够输入参数然后就自动生成图纸或者加工卡。求问一下想我这样只能提供齿轮数据的能不能加工,或者哪位同志推荐一款好的软件,或者帮我把这个图纸出一下。

楼主:
论坛不是人才济济吗?没人帮个忙????

楼主:
来人啊   ,啊。

网友:
额。螺旋伞齿比较麻烦吧。跟厂家沟通下,看看需要哪些关键参数,然后提供参数让厂家做好图纸,核对没问题了就按图纸加工。

网友:
图纸肯定需要,如果加工厂有设计能力,可以协商让厂里出图,加钱就行

网友:
做圆弧锥齿轮,一般的作坊没这个实力,即使是勉强做出来也是不合格的,不知道LZ 什么要求。螺旋锥齿轮比较复杂我没什么研究。就普通的圆柱斜齿轮,参数就一大堆,法面模数,齿数,螺旋角,压力角,变为系数,顶高根高系数,厚度,等等的。齿轮一个零件,只用这些参数不能表示完全的,有些结构跟基本参数没关系。有没有孔啊,肋板啊,平键啊花键啊,等等的。就比如你的锥齿轮,背锥角,之间孔的状况,等等的,不给图怎么做呢?
还有齿轮的检测,有一大堆的东西,螺旋锥齿轮不了解,就圆柱的来说,齿厚,齿跳,公法线长度,等等很多我记不到那么多了。

网友:
如果是专业加工齿轮的厂家给参数一般也能加工出来。但是给图纸最好,有些技术要求像材料,硬度,热处理表面处理等都要在图纸上反映出来,验收时核对图纸就可以了,减少出问题扯皮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