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 加载固件失败是什么情况!求前辈解释

楼主(2014-11-02):
板子上什么也没插,用usb加载固件失败,提示这些!

网友:
看不清啊,不行就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A:
我的win8也这样。后来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好了。你换win7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win8也这样。后来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好了。你换win7就可以了

以前都很正常的,

网友:
错误提示意思是“下载固件失败”,换个网络或者用vpn可解决。

网友:
可能你数据线有问题,换根线试试?我之前也是这样

网友:
我也有过,不过是手机的数据线端口占用。你电脑不要连接任何东西试试,键盘鼠标保留

网友:
我也出现同样问题,莫名其妙声称3.2版本的东西,我绝对没主动刷
现在连刷固件都跟迷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