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 全速前进不摇头,双层AV减震球。

楼主(2014-11-02):
是的,甩头和果冻都知道来自于震动,但怎么做呢?下午经过多次试验,终于验证了大疆客服告诉大家的【要减震 减震 再减震】。电机、浆都是大疆的套装已经非常平衡了,机架也很坚固。

那么只能采取双重减震球,将h3-3d配送的两包最软最薄黑球8只装上,果冻消失,全速前进不摇头了。

【2015.9.20最新更改,上层用淘宝下压式减震架子,拿掉会晒软的原配灰球,换上精灵蛋蛋机的减震球,下面用云台的黑软球或者精灵V+的减震球,全速飞行没有果冻无水波无晃荡。精灵二代用云台的白球就好,依批次不同,白球有软一些的反倒不能用,这么硬的白球在精灵上使用却很好】

【请选超清模式播放】

慢速飞行有惊喜【请选超清模式播放】

网友:
赞一个,相信淘宝果断跟进啊。。。

网友:
高人啊  这样做法 厉害 服了

网友:
发个飞机的图呢

网友A: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片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片那

网友:
不错!厉害!我的追求是2.7K 30fps,大太阳天没有半点果冻~

网友:
换个云台就好了~hummer,全速无果冻啊

网友B:
不知道三重减震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三重减震效果如何

这个课题归你了

网友:
说了很多次,偏偏有人不信,还势势旦旦说自己玩多轴四年了了云云。

网友:
這會增加重量!是否有更好的解決方案
比如更好的減震球等等!

网友:
这个份量增加了,还是换减震球吧。

网友C:
这个减震板哪里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减震板哪里能买到?

淘宝搜索:精灵减震器,第四个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索:精灵减震器,第四个就是了。

非常感谢已经购买了 !

网友:
山寨S800果断点赞

网友D:
我看到我教各位焊接的那一條接地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我教各位焊接的那一條接地線

是呀,很管用的【一条主线、两个基本焊点】,赶走了水波纹,大疆技术自叹弗如

网友:
楼主来个近照看看地线怎么焊,谢谢

网友:
让大疆的研发汗颜!

网友E:
哥们 你的s550能飞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 你的s550能飞几分钟

S550S只适合挂狗,上狮子5200mAH全重2千克,600mW图传,10-12分钟。

网友:
我也用的s550+e300,刚买不久现在也是有震动,其实e300的桨也不怎么平衡,不装云台手抓着机架解锁拉油门震动也挺明显,再一个就是怀疑云台挂钩和机架连接的地方有虚位…楼主的办法是在减震,能找到震动源做排震才能根本性解决问题…跪求e300桨平衡的方法啊

网友F:
三轴电机上面出来一块你是怎么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轴电机上面出来一块你是怎么接的啊?

上下减震用四个塑料垫圈让出Z轴电机凸出的空间。

网友:
呵呵,我直接把下面板子中间抠掉了

网友:
有创意!谢谢~~~能上点视频看看吗?

网友G:
楼主这个方案我半年前就测试过了,各种测试,双层或三层减振,结论是,楼主的方法只能是个性,换个机架保证不管用。 为了解决果冻问题,我算是投入了大量精力,现在总算是找到了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方案我半年前就测试过了,各种测试,双层或三层减振,结论是,楼主的方法只能是个性,换个机架保证 ...

兄台言之有理,震动不可避免,抗震占了大部分,用软球才能解决果冻,拿在手里摇晃机架看似这么软而且晃荡的软球,飞行时却是好效果,我的图片里还是白球,灰球白球还是硬。

网友:
这个厉害,可惜我的机架下面没那么大的空间。

网友H(2014-12-14):
装的什么LED灯呢 看照片 电机下面好像有装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装的什么LED灯呢 看照片 电机下面好像有装灯

淘宝上60买的蓝色方板,但是不好用,闪灯没有占空比可调节,555搭的方波振荡器亮与暗的间隔相同,后来我另外买了更好的还便宜(10元的多模式控制器):

网友:
双层减震!楼主真是中国好功夫啊!看来效果是值得肯定的喽!呵呵

网友:
增加减震球数量也能起到一定的效果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近日用这架六轴慢速近距离拍摄,稳啊!简直比架设轨道车移动还稳当。H3-3D禅思狗台果然威武

建议用超清模式播放优酷视频:

网友I:
请问你这个方法能用在精灵2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你这个方法能用在精灵2上面吗?

精灵没有空间加装了,轻排除振动源,精灵2已经够稳了呀,不会摇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灵没有空间加装了,轻排除振动源,精灵2已经够稳了呀,不会摇头吧?

拍摄起来画面会有抖动感,换了3D云台上的4种减震球都没有用。

网友:
哥们来个qq想入s550

网友J(2015-02-02):
同问,如果加多减震球数量会不会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问,如果加多减震球数量会不会有效果

同一级减振多加球对应于下挂云台的份量有多重,我时机测试狗思用最软球才好用,需按照自己实际情况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级减振多加球对应于下挂云台的份量有多重,我时机测试狗思用最软球才好用,需按照自己实际情况实验。 ...

楼主,那个云台挂钩是哪里买的?要买10毫米还是8毫米的呢,我也是个S550,

网友:
我的也改了双层悬挂,效果很好

网友:
受到启发了。。。。。但是以后会不会出现3重、、、、、4重、、、、、、、5重减震

网友K:
楼主。你机子的电压保护是怎么设置的呢???;
我现在用格式的3S 52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机子的电压保护是怎么设置的呢???;
我现在用格式的3S 5200电池。~~~

第一级10.8V   0V   10.80V,第二级10.5V   0V   10.5V

网友:
谢谢楼主。我的就等装上相机试飞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淘宝搜索:精灵减震器,第四个就是了。

多谢楼主提示,我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多谢楼主提示,我去找找

更改为淘宝搜索:ATG 2级减震组件。这个下压式的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改为淘宝搜索:ATG 2级减震组件。这个下压式的效果更好

楼组试了吗。没加2层楼主有视屏看看吗?果冻什么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方案我半年前就测试过了,各种测试,双层或三层减振,结论是,楼主的方法只能是个性,换个机架保证 ...

请问有什么心得吗?我的果冻一直搞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改为淘宝搜索:ATG 2级减震组件。这个下压式的效果更好

我买了下压式的,放到机架上,貌似果冻更厉害了。不过我用的是硬球。过两天换软球试试。你的两层减震,如果一层用硬球,一层用软球,会果冻么?

楼主:
上硬下软,你需要不断换球测试的,直到完美。

网友(2015-03-06):
请教楼主你的六轴留空时间大概多久啊

网友M:
想弄一个留空时间超过25分钟甚至是半小时的,有什么配置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想弄一个留空时间超过25分钟甚至是半小时的,有什么配置能实现吗

精灵2适合你

网友:
LZ有没有之前单层减震的效果视频啊  要是有个对比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想弄一个留空时间超过25分钟甚至是半小时的,有什么配置能实现吗

我的四轴3508、13寸桨、6S10000、飞越狗台、600MW图传,留空4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有什么心得吗?我的果冻一直搞不好。

换悟吧,没果冻

网友L(2015-04-21):
经过近两个月的各种折腾,终于把680果冻消除了。是基本消除了。用双层减震,全下挂式,不用下压式。用比较软的减震球。第一层硬一点,第二层软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经过近两个月的各种折腾,终于把680果冻消除了。是基本消除了。用双层减震,全下挂式,不用下压式。用比较 ...

上挂架用两只H3-3D塑胶减震架装白球,下面3D云台用配送的黑色软台阶球贴40°标签的(也就是两包软球中一包硬一点点的),图中是用了P2V+的白球,也就是40°黑球。

网友N(2015-06-04):
楼主你好 我的飞机跟您的一样 续航时间不足 果冻帧频都有 不知道您续航时间是多少呢QQ419028062 能否交流一下 想像您多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好 我的飞机跟您的一样 续航时间不足 果冻帧频都有 不知道您续航时间是多少呢QQ419028062 能否交流 ...

你好,加好了,我们是邻居

网友(2015-08-13):
LZ上层减震器用的是啥减震球啊?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好,加好了,我们是邻居

朋友你好,你这个S550机架是那个HMF的吗,看淘宝上还有种是SK550的,也想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朋友你好,你这个S550机架是那个HMF的吗,看淘宝上还有种是SK550的,也想入手。

你好,SK的品质才好,不要买HMF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SK的品质才好,不要买HMF的。

明白,多谢了!

网友:
还是有点抖动 看来还是机器振动太大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方案我半年前就测试过了,各种测试,双层或三层减振,结论是,楼主的方法只能是个性,换个机架保证 ...

什么解决办法?我觉得是两种减震球必须不一样,这样可以过滤不同频率段的振动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近日用这架六轴慢速近距离拍摄,稳啊!简直比架设轨道车移动还稳当。H3-3D禅思狗台果然威武{:1_61: ...

还是有细微的水波纹

网友Q:
这个会不会阻力太大

网友R:
这款机架是???

楼主(2015-09-15):
引用 网友R:
这款机架是???

在没有精灵3的时候适合自己组合一个飞飞,现在怎么组合也没有精灵3划算了,请别再效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会不会阻力太大

不是让你全速飞行,通常在半速以下的画面才好看,那就没有什么阻力一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还是有细微的水波纹

多换换软球,上下都用软球才有效果,虽然看起来晃荡晃荡的,上天就奇稳。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什么解决办法?我觉得是两种减震球必须不一样,这样可以过滤不同频率段的振动

必须不一样,针对不同的机架要选不同的球,不要照搬,双层绝对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不一样,针对不同的机架要选不同的球,不要照搬,双层绝对好用。

我初步测试了双层确实可以减少细小的差异

网友(2015-12-16):
需要起落架高的才能做到这一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索:精灵减震器,第四个就是了。

老兄,按你的提示关键词,在淘宝找不到……再给点提示呗
按第一个提示找到了,两种都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