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迷你猫蛾上单翼(Puss Moth)

楼主(2014-11-02):
翼展:420mm
起飞重量:28.5g
设备:88接收
动力:720(48:9)减速组+135桨
材质:Depron、手机屏幕保护膜(座舱盖)、碳杆/片
涂装:酒精性记号笔

飞行视频
http://www.tudou.com/v/CtwBW5DqYtM/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贴地飞:
http://www.tudou.com/v/IJIKbv3D7FY/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照片:

图纸:http://pan.baidu.com/s/1ntmM3Pn

网友:
lz产量很高。

网友:
机子虽然小撞到小孩的眼睛可就呵呵了

网友:
不错。技术好。+1

网友A:
请问这个翼型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翼型是怎么做出来的?

用类似擀面杖的东西幹

网友:
多产,高产,好手艺啊。

网友:
好漂亮的飞机

网友:
顶你,有没有不用现成那个减速组的方法

网友:
楼主手艺真好,顶一个!

网友:
好轻巧啊

网友A(2014-12-30):
再问一下,这个做的是4通还是三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问一下,这个做的是4通还是三通的?

三通,升级加方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通,升级加方向

就是说现在是控制副翼和升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现在是控制副翼和升降吗

控制垂尾和平尾,也就是升降加航向

网友:
顶爱因好手艺

网友A:
新问题来了,按楼主的办法用擀面杖压制翼型的时候,发现左右两边不对称啊,怎么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问题来了,按楼主的办法用擀面杖压制翼型的时候,发现左右两边不对称啊,怎么整?

慢慢压,边压边比较,尽量保证一致,不可能绝对对称,要求高的话可以用木头做个模具,d板贴紧用电吹风加热成型。
两片机翼对在一起检查是否一致

网友A:
One more question

这个电机怎么固定呢?头一次做小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e more question

这个电机怎么固定呢?头一次做小飞机。

机头内壁粘两块板子,正好能卡住减速,用704硅胶或热熔胶固定减速,注意右拉和下拉

这两块泡沫板用厚点epp雕一个座子更好,抗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头内壁粘两块板子,正好能卡住减速,用704硅胶或热熔胶固定减速,注意右拉和下拉

这两块泡沫板用厚 ...

收到,楼主好人啊。。。。。。。。。。。

网友A:
白机身做好了,算了下加上设备得有37克了,怀疑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机身做好了,算了下加上设备得有37克了,怀疑飞不起来。。。。。。。

没问题,只不过会比我的快一点

网友:
顶哈。手艺好啊

网友:
很好飞啊。

网友:
试飞炸机了,起飞后飞机左右摇摆,不稳定,舵效不明显,请问是什么原因?
再问下电池一般放哪里的?我现在是用魔术带挂下面的

网友A:
补充:基本上飞机不受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基本上飞机不受控制。

通常来说,头轻的话会这样
首先检查一下重心是不是在机翼前缘后1/3弦长处
然后,动力有没有做下拉和右拉,最好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基本上飞机不受控制。

从照片看,你的接收很靠后,这样重心估计不会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