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zuo no die,糟蹋了“蝈蝈机”

楼主(2014-11-02):
一直在玩四轴,好久没摸固定翼了,这天心血来潮在X宝上入了架休闲慢飞机——“蝈蝈机”,经过5个晚上的组装,今天才有时间去试飞,不过天公不作美,外面3-4级的风刮着,但是又不死心,想着去到飞场再看看情况。到了地方,果然,海边的风更大,不过既然来了,怎么着都要试飞一把,现在地面滑行调试,都木有问题,看着一个风小的空档,扔咯,半油门迎风手抛起飞,结果···结果···在爬上过程中来了一阵大风,机机顿时就顺风飘了,无奈小机舵效抵不过风,支撑了几秒钟后光荣坠地···检查损失:桨断,右侧机翼撕裂,机身底部穿孔--||
其实明知道今天这条件不适合,但是就是不甘心,炸鸡还是有心理准备的,过几天再修复,挑个无风的时间再战。
此机配置如下:
铃铛KV1400
9克舵机*2
2200mha

卖家的装机说明已经很详细了,这里把我装机的过程分享下:

UHU粘EPP还是不错的,以前都用502来弄,UHU干的慢,需要用大头针定型;

机翼对接处粘UHU后,斜插大头针固定;

两个9克舵机,拉杆是铜丝,当然也可以用钢丝;

拉杆较长,中部用碳管定位;

设备仓加了个隔断,更牢固;

电机座的安装,如果电机是提前固定好的,一定要记得把电机线和电调连接好以后再粘合机身,否则后续操作空间太小,无法连接电机线;

电机座螺丝上螺丝胶,比较保险点;

设备仓平台加了一片层板;

尾翼的斜撑,用UHU+502双重固定;

起落架没有去磨圆,一样用;

加块2200mha电池,重量是497克;

地面调试;

下面就是炸鸡视频了,没人帮忙拍,有点弱,大家将就看看吧:

网友:
沙发,先顶再视频

网友:
飞的很灵活

网友A:
这以后要是换电机换电调好像就痛苦了

网友:
新机机试飞全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以后要是换电机换电调好像就痛苦了

是的,准备改进下

网友:
貌似成了上拉角?难道这个飞机特别不是下拉和右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以后要是换电机换电调好像就痛苦了

安装设备不难的 。只要先把电调线从前面伸出来就可以了,连接好电机再拽回去

网友B:
这种蝈蝈机设计上是慢速机!建议是用小一些的电池。减轻重量。这飞机是要休息飞的。建议用小KV的慢速桨,如8030kV在1000左右的飞会很惬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蝈蝈机设计上是慢速机!建议是用小一些的电池。减轻重量。这飞机是要休息飞的。建议用小KV的慢速桨,如 ...

我后来也感觉是电池重了

网友:
表示,风大舵效更明显的说。         逆风飘上去,推升降,收油门,鸡鸡果断回来,不会丢。     感觉是鸡鸡没调好+手残=炸鸡。        风大也就是个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