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实现吊机要满足那些条件呢

楼主(2014-11-02):
最近改玩板机,想吊机,还没实现。
要满足那些条件才行呢
飞机的重心 最好在哪里呢
天气   无风吧
技术   练吧
等等

网友A:
技术,时间 金钱

网友:
飞机的推重比要大于1;中单翼最适合吊;技术最关键。

网友B:
舵面有气流,重心不靠后,动力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时间 金钱

玩板机的话 花钱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面有气流,重心不靠后,动力足

求解,为何重心要靠前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舵面有气流,重心不靠后,动力足

吊机 可以适当把重心后移一点

网友:
遥控设 油门曲线 在中位的时候,刚好能吊机,比较好操控

网友:
以为是吊车

网友:
比较困难,我的KT机吊不起来,可能太重,建议楼主用epp的

网友:
第一技术,模拟当游戏没事就练,4个方向都要练,最终扭力滚;第二飞机,当然选3D机型的,重量尽量轻些,推重比最好达到2:1,1.5:1是最低限度,重心还是机翼前缘3分之2处,熟练后可适当后移动作灵活好吊机;天气最好无风,至少4级风往下,风再大了难控还费电也有可能吹跑。

网友(2015-01-15):
飞机轻最重要,下来就是舵量够大,尤其方向舵,再次桨要慢,其他都小事

网友:
电池往后移,换大kv值电机,大桨,舵面角度角度大,后续的技术就得看个人了造化了。

网友:
这个我还没有玩过呢,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吊机 可以适当把重心后移一点

重心不宜靠后,吊机是个动态过程。重心适当高些有利,原理不讲了,举个动态平衡实例,用单手指,竖直托一根一米长的细木棍容易,还是竖直托一根5厘米的细木棍容易?原理简单说一下也可以:重心高时可以有充分时间做纠正;重心太低,要求反应速度快,操控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