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斜盘舵机只坏一个大家舍得3个一起换吗?

楼主(2014-11-02):
450上的3个斜盘,飞了700多个起落,根据自己的经验,是时候退役了。果不其然,今天升降死了,炸机,损失大桨一幅,主轴一根。那么问题来了,副翼和螺距还是能使用的,是只换升降,还是3个一起换,3个齐换,费用大,另两个也不能物尽其用,心有不甘;只换升降,又怕飞不了几个起落再死旧舵机炸鸡,到时因小失大,修机不断。请模友给个意见。

网友A:
果断换,旧的卖二手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卖的时候一定要说明情况。自己动手能力好的话可以更换电机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卖的时候一定要说明情况。自己动手能力好的话可以更换电机继续用

恒吉的9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换,旧的卖二手

怕别人收去,飞不了几个起落就坏了,那也不好。

网友:
还是三个一齐换吧

网友C:
飞的自己都觉得不能在用了最好也别当二手出给别人,这样做人不厚道,会遭报应的!LZ做人很正~!

网友:
好的 给我飞固定翼吧,哈哈

网友D:
当二手卖的人啥心态。。。不多说了

网友:
直接买三个新的。留着旧的等这三个新的再有坏的换上继续服役。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果断换电机

网友:
擦。用了那么多次。咋个都赚回来了。明显换啊。如果用的时间不够多,还是可以的。那个舵机不是有个连续使用时间么。兄台你超了吧

网友:
修 933各部分配件都能买到

网友E:
你见过刹车片换一边的么?
当然是三个一起换,等着三个非差不多了,有坏的再用旧的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见过刹车片换一边的么?
当然是三个一起换,等着三个非差不多了,有坏的再用旧的补上。。。

你这个不好理解。。
你应该说。。。跑了5万公里的轮胎。。。能单独只换一个吗。。。。

网友:
为什么总是升降舵先坏的,我的也是升降舵先坏

网友:
建议一起换吧,已经不少架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二手卖的人啥心态。。。不多说了

心态很正的说,拿新开包没用的出二手

要么买错,要么脑袋被门夹过!

有很多朋友没时间也没条件修复电子器件
但不能说用过的东西出二手就是坑蒙拐骗,
谁出二手东西不说明情况?是在坐的各位?
再有,谁收了个二手的设备拿回来不看不检查就装机?
难道也是各位?
心态要摆正!,二手有二手的市场,有二手的价值
随便浪费也是不对的。

不过也谢谢各位。
不周之处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的自己都觉得不能在用了最好也别当二手出给别人,这样做人不厚道,会遭报应的!LZ做人很正~!

对那些出二手东西不说明情况且隐瞒的人应遭报应!

网友:
对于933来说正常使用损坏的主要毛病就是电机
且最主要的是电刷损坏导致的
身边有老舵机的用x胜9克电机电刷直接代替
没有也好办,x宝N20电机  1元2角一一2元5角不等
希望能帮到你

我也是走了很多弯路,自己搬着石头过河啊!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