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马达配桨事情 先谢谢各位

楼主(2014-11-02):
我是郎宇4108   600KV的马达

这是官方的数据  我一直用的是APC1238    但是从数据上看好像上1340的桨除了拉力没有1238大 其他的都挺好
   请问我该怎么选择

网友:
从参数上来看1340在使用过程中明显优于1238,除了拉力低了200G左右,但是温度和功耗明显小很多

网友:
电压多少了,6s 电用大桨好

网友:
1238载重好,1340留空时间长,看自己定位了。

网友A:
从列表中看,同一个电动机、同样的电源电压、同样的100%油门、那根13*4的桨反而比12*3.8的桨转速还高、电流还小,你信么?
这个表格明显有错误,不信的话弄两根桨自己对比测试一下试试。

网友:
如果你物理基础好,看朗宇给的这些数据你永远都不会看得明白。

网友B:
难道你们前面都没发现这本来就不科学?13寸桨比12寸桨拉力小?电流小?负载小?如果说13寸的浆螺距比12寸的小还稍微可以理解一点,但问题13寸的螺距是40 12寸的才38.所以说~~这表根本就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列表中看,同一个电动机、同样的电源电压、同样的100%油门、那根13*4的桨反而比12*3.8的桨转速还高、电流 ...

我就是看了半天愣是没看明白   所以才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们前面都没发现这本来就不科学?13寸桨比12寸桨拉力小?电流小?负载小?如果说13寸的浆螺距比12寸的 ...

就是不科学我才发帖问的

网友:
其实尺寸规格一样的电机工作数据也是相近的,至少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差异,所以你可以参考一下其他品牌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科学我才发帖问的

感觉是表有问题,还是实际测试下较准确

网友:
这表根本就是错的。。。
螺距只差0.2,但13寸7000多转比12寸6000多转拉力小16%,想想可能吗。
还有那个15寸桨的数据。。。
有时候桨并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
直接按60-70%起飞重量每轴就可以了
比如我的是朗宇X3508S 700kv
H4 680机架用1238桨
起飞重量是2700g 3S 电池
每轴重量是675g
下面的图片是4S的
3S拉力肯定比4S的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