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受潮失控

楼主(2014-11-02):
好几天下雨没出去飞,今天终于天晴但草地泥泞潮湿,无奈手痒还是决定飞。草地那叫一个潮湿,飞机捡起来滴水,空中转弯时还有水滴甩出,飞了2个电之后开始出毛病了,先是电机不启动了,但是断电对频几次之后好了,但是没多久再一次起飞时,飞机突然上窜下跳起来,断电再通电时左后面舵机直接升到最高顶死,这时候只好走人回家了。
回家首先检查电调板,发现塑封套子里面已经是密密麻麻的水珠,还有从缝隙进去的脏东西,有点吃惊。顺便说一下,v977的电调板好像不怎么考虑散热问题(也许真的不热),因为一是塑封,二是位置夹在中间,三是贴一块发泡双面胶更不利散热。我只好把塑封剪开,用酒精清洗干净,再用热缩管封好,剪一条M3双面胶贴牢。
接下来解决发疯的舵机问题,先用了一个备份舵机通电实验,正常,证明不是接收板的问题,那就修理舵机。舵机后面只有一个长杆螺丝,拧出来之后后盖就能打开,里面有一块半个指甲大的双面线路板,连着8根线,一面是个8脚贴片IC,另一面有一个贴片三极管一样的元件外加细小的其他零件,看着比V922的直线舵机简单的多。我先用纯酒精洗了电路板,故障依旧,开始头大了,难道几十元的舵机报销了?无奈又用尖头镊子把元件之间的缝隙刮了一遍,哈哈,终于好了,都好了。

网友:
原来可以这样修舵机,下次试试

网友:
厉害,这么小的舵机楼主也能搞定。

网友A:
这么小的东西,刮起来狠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东西,刮起来狠麻烦

要戴一个修表眼镜

网友:
太细心的活

网友B:
我的977前天被朋友飞到水池里沉底了,一米多深的水。泡了40分钟,捞起来吹风机后满血复活。电池都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977前天被朋友飞到水池里沉底了,一米多深的水。泡了40分钟,捞起来吹风机后满血复活。电池都没坏。

人品大爆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977前天被朋友飞到水池里沉底了,一米多深的水。泡了40分钟,捞起来吹风机后满血复活。电池都没坏。

真的人品爆发啊,电机,舵机都没坏,运气啊!

网友:
表示不错,不过有机会焊一焊3. 7克以下舵机的线那才蛋痛

楼主(2015-01-11):
今天在毛毛雨中练习,飞了3个电之后电调出问题了,每次启动电机只能转几秒钟就慢慢停止了,估计还是受潮,检查之后果然是电调进水的原因。V977的结构对于防水还是很有利的,但是电调靠近大齿轮的一端容易被齿轮甩进去水,所以这次用热熔胶把口封死了,少了一个隐患。

网友:
今天朋友把977飞到了大水桶里,情急之下把水桶推倒,才把飞机拿出来,吹干照常飞

网友(2015-02-27):
至少飞机还是找回来了。。。不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