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B6 能充1s 3.7v 鋰電嗎

楼主(2014-11-02):
我有幾台 b6 充機, 最近想拿來充一些大容量的1s 3.7v 鋰電
我自己焊接好正負插頭, 電池接b6
選擇了 LIPO 1S 3.7V ,2A

但一開始充時, 電壓竟直升4.20v, 電流顯示0.2A, 一分鐘左右就響機說充滿

為什麼呢 ? 正版b6 沒此問題嗎?

要充大容量1s 的鋰電正確步驟是怎樣的?

网友A:
在充电之前最好测量一下电池电压,说明那个电池可能是满电!1S电池最高充电电压就是4.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充电之前最好测量一下电池电压,说明那个电池可能是满电!1S电池最高充电电压就是4.2伏。

呵呵, 你認為我沒測量過電壓嗎??
本身是4.02v,  一按開始充電, 立即顯示為4.20v,
1分鐘內完成充電響機拔插, 再測量依然是4.02v

要是這麼簡單我不用問了

网友:
接线问题,充电线路和(或)插头电阻过大,导致充电过早进入恒压阶段,充不饱满。1s电池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必须保证整个充电回路导通良好。

网友B:
B6有1s选项?B6MINI里面没有1S选项,而且充LiPo必须接平衡充端口,要不就报错…

网友:
我的B6怎么没有1S选项

网友:
同意4楼,充电电流太大了,充电线路和(或)插头电阻过大,导致充电过早进入恒压阶段,充不饱满。电流调小一点,还有可能电池内阻大了,容量不足。

楼主:
謝謝解答,但我有3台b6 都是一樣情況,
我想應該是充機本身問題

現在求推介一部能大電流充1s 的充電器 ,感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解答,但我有3台b6 都是一樣情況,
我想應該是充機本身問題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不解決電阻大的問題,不管用多高端的充電器都無法大電流充。

除非用鎳氫模式強充,不過這么做容易過充,要時時停充量電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6有1s选项?B6MINI里面没有1S选项,而且充LiPo必须接平衡充端口,要不就报错…

回五楼和六楼
你们用贯了平衡充模式,连普通充模式都没听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不解決電阻大的問題,不管用多高端的充電器都無法大電流充。

除非用鎳氫模式強充, ...

那為何只發生在充1s 時候?充3s沒這問題的

線材都是原裝跟來的,電阻大的話要自己換線?

我現在是用華科爾那0.5a輸出的去充,時間久但最後都能充滿到4.20v

b6 就算我一開始同樣選0.5a,它卻不會充滿,依然很快響機。。

我問了朋友借個 ge power b6,結果能充滿我的1s電,且沒有立即升至4.2v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五楼和六楼
你们用贯了平衡充模式,连普通充模式都没听过吧

新版的B6和B6mini都没有1s选项,而且只要在Lipo和LiFe选项不管用什么方式充放都必须接平衡插头,要不然就会check point error.这一点说明书中是有的。

但是我发现,如果接usb,从电脑上用软件可以选择选择出1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的B6和B6mini都没有1s选项,而且只要在Lipo和LiFe选项不管用什么方式充放都必须接平衡插头,要不然就 ...

這說明了什麼? 智能充電器竟不能充1s...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說明了什麼? 智能充電器竟不能充1s...

可能是因为RC很少用1S电池吧。不管动力电还是控电,基本都是2S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版的B6和B6mini都没有1s选项,而且只要在Lipo和LiFe选项不管用什么方式充放都必须接平衡插头,要不然就 ...

刷机试试B6mini感觉性价比太低,若还把普通充功能阉割了适用性严重下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為何只發生在充1s 時候?充3s沒這問題的

線材都是原裝跟來的,電阻大的話要自己換線?

那為何只發生在充1s 時候?充3s沒這問題的

這要個解決清楚還真有點麻煩,主要是插頭電阻、線阻、內阻與充電電動勢剩餘量的比值影響著最大充電電流。

1s小電池內阻線阻插頭電阻都偏大導致電流上不去,你能改變的基本只有插頭,你可以試試先把電池用完電,然後設定0.5A充電,如電流不能達到0.5A,嘗試從各個方向用力擠壓插頭,使連接更緊密,觀察電流,如果有上升說明插頭接觸不是很好。

至於充不滿,我的B6也已經常充1s電池不存在充不滿的情況,即使像你一樣電流上不去,但最終都會充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机试试B6mini感觉性价比太低,若还把普通充功能阉割了适用性严重下降啊

当时买B6mini是看中了比较小巧,而且带usb接口,可以用chargemaser软件。还有就是后续可能会出wifi模块,用手机可以查看充电状态之类的。

网友:
B6不能充1S!?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