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X5,求布局指导

楼主(2014-11-02):
弄了个最便宜的FPV机,准备装机,发现几个问题,求布局指导。

先上图
机翼上的两个空位,感觉像是空速计个图传的位置。还有个长方形木片不知道用来干啥的。

求经验指导,求装机布局图。谢谢了

网友A:
土匪 又换新载机了啊。

网友B:
这个是老版的X5   易飞家特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老版的X5   易飞家特价的!

好久没飞他家的飞机了,没想到X5也有图传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匪 又换新载机了啊。

丢了大胖子又丢了天行者。。。。。。休息了一段时间,忍不住了,又开始折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丢了大胖子又丢了天行者。。。。。。休息了一段时间,忍不住了,又开始折腾

你技术还是蛮好的啊,怎么会丢了哦。

网友C:
是新版的  有了 空速的位置 和图传位置
两边的小翼换成以前的垂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新版的  有了 空速的位置 和图传位置
两边的小翼换成以前的垂尾了

有布局图吗?

网友D:
楼主想问下要实现固定翼fpv要自动返航设置麻烦吗,如何实现? 我刚从函道机转FP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技术还是蛮好的啊,怎么会丢了哦。

惭愧。。。。。做事不细心,测试不仔细,433增程接收机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问下要实现固定翼fpv要自动返航设置麻烦吗,如何实现? 我刚从函道机转FPV

有飞控加GPS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飞控加GPS就可以了

需要在每次在飞行前电脑上设置详细参数吗? 还是说设置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在每次在飞行前电脑上设置详细参数吗? 还是说设置一次就可以了?

不需要。通电,会定位当前位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需要。通电,会定位当前位置

飞机自动返航,飞到起飞地点的上空后,会自己盘旋吗?还是说一边返航一边下降高度,然后在起飞点自己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自动返航,飞到起飞地点的上空后,会自己盘旋吗?还是说一边返航一边下降高度,然后在起飞点自己降落 ...

根据设置的高度盘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根据设置的高度盘旋

多谢楼主~~ 请推荐个性价比高点的飞控吧? 另外弱弱问一下“切糕”是什么

网友:
关注此贴 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楼主~~ 请推荐个性价比高点的飞控吧? 另外弱弱问一下“切糕”是什么

切糕是一款遥控器增程电台,简单的说,就是把遥控器的控制距离从1公里变成10公里。。。。。。。

论性价比,个人觉得是APM最高,但是入手较难。喜欢折腾的可以用,图简单的直接上商业飞控

网友(2014-12-08):
楼主  我和你境遇完全相同啊  飞丢了大胖  现在又准备 搞起了  ,话说你的动力怎么配?这个X5可以配几寸桨?我准备入手飞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