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我的UNA6坏了 ,第一s哪下面一直闪一直闪还滴滴 ...
求助啊,我的UNA6坏了 ,第一s哪下面一直闪一直闪还滴滴的叫...

楼主(2014-11-02):
这个
充电器
是三年前买的,一直没有问题,电源也没问题,这次不知道是怎么了。。。。。。。

楼主:
充电器 输出那里 一动其他的就又会闪,会不会是接触问题呢?

网友A:
就是接触问题啊,我的也有过,换个孔就好了

网友B:
挂了,坏了,要换新的了

网友C:
反正过保修,拆开看看是否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接触问题啊,我的也有过,换个孔就好了
输出那里动几又好了或者又有别的闪,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