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大...DJI Phantom2 飞丢了....

楼主(2014-11-02):
 亮绿灯才起飞的......8 个星.......

 风大,飞到高度 35 米时....感觉愈飞愈远.....

 约在 300 M 的距离切自动返航也无效......愈来愈远.....

 最后的资讯是.....但怎么也找不到.....附近都是 2~3 层楼的房子,乡下地方.....

 <= 92 度

 D = 636  M

 H = 15

 Az = 207

 Land         (这个不懂)....我是切自动返航.....

拉不回来.......北风大到无法控制......所以一直往南.....从我切自动返航,到掉的地点,约 300米.......

明天到附近人家借屋顶找找........ FPV 画面还显示着,精灵2 是朝上的......

奇怪的是我已无法用遥控器  控制 H3-2D 上下.....

网友:
忍不住赞一个。。。

网友:
你图上显示是降落,不是返航状态

网友:
所以说,玩飞机,最好不要超视距,否则会“赔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
自从升级新版本后 精灵就没敢飞太高。

网友A:
建议配个数字风速计,大约60-80元左右。风力超3级就别飞了。精灵的动力抗不住大风,尤其是在高海拔地区。

网友:
为什么不拉回来?!

网友:
如果是WKM, 关控或切返航键后:  左下角会出现F/S(失控), GHome(返航) --往回飞, Land(降落) --下降.

楼主:
拉不回来.......北风大到无法控制......所以一直往南.....从我切自动返航,到掉的地点,约 300米.......
明天到附近人家借屋顶找找........ FPV 画面还显示着,精灵2 是朝上的......
奇怪的是我已无法用遥控器  控制 H3-2D 上下.....

网友:
能看到多高?掉下来后的高度。

网友:
用极化天线来定方向吧!就是用无线电的测向方法!但前提是图传供电要正常!

网友:
都控制不住还切返航...你当GPS是神仙呢....

网友:
人为失联,该打PP,不!反面也要打。

网友:
你控不回来的 他返航也反不回来

网友:
别灰心,说不定机机还在天上飘着呢,等你去接它回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配个数字风速计,大约60-80元左右。风力超3级就别飞了。精灵的动力抗不住大风,尤其是在高海拔地区。

真的要配个风速计,看LZ描述貌似风很大,我只飞过一次4~5级,只飞了垂直30米,半径50米。

网友:
我也試過但不知道幾級風!真的是會飛不回來!順風超***!
這時後只能降低油門!邊前近

网友:
楼主说切自动返航,你有没有设置一键失控返航。还是切换了姿态模式。

网友:
贴几个小广告宣传一下,别忘了再写上给人家壶酒钱。我们拿着当宝贝,一般人看着这玩艺就是个玩具,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少用处。

网友:
6级风、风速超过8米飞过,拉回来慢些,动作反应敏感的,没发现因为风大不听使唤的现象,你是不是装了桨保护环?风阻大了拉回来是困难的。

网友:
知道风大就别飞啦。哎。祸不单行啊。
精灵这种,你用你家电风扇对着吹。最大档。
让他GPS定位都定不准的
2级风高了都虚。。

网友:
哎我来正解一下吧,估计楼主设置为失控自动下降看你显示器显示降落!

网友:
今天4-5级风去飞了精灵,江边风吹的树叶沙沙想,起飞后摇晃的严重,时不时油门自己会轰一下来校正姿态,果断下降回家。

网友:
今天我飞精灵,7-8米一边的风速飞,没什么事哦。。。。。。。。

网友:
青岛人民发来慰问电

网友:
玩飞机 最好不要超视距和穿云 一定要在飞手的可是范围内

网友:
应该可以找到,距离不是很远

楼主:
11/2 晚上 9 点,已经找到失事 4 个小时的 DJI Phantom2 .....

附上 7 分钟的影片...请大师判断失事原因....(为何我关控了,还飞这么远才自动降落)

在视频 3:40 秒左右时,我已切 失控返航......但风大....还是离我愈来愈远....约已经有 250 米距离...

在视频 4:00 秒,我已关遥控器......约已经有 350 米距离...但 FPV 已经蓝屏.....

以前实测 1000 米还能看到 FPV 画面....

在 5:10 分钟~摔落,完全不知道这 DJI Phantom2 这 350-> 630 米距离是怎么飞的...一直转圈圈....

掉落后,螺旋桨还一直运作了 2 分钟左右??

我只能透过我的 FPV 荧幕...看到保护环...(穿过 3 道水泥墙) ...确定没掉落水里...
找到晚上 7 点还是没找到....这时已经没有 FPV 画面了~~~电池已耗尽...

<- 92度
D  : 635
H  : 15
AZ : 207

Land

原厂 DJI Phantom2 , 遥控器 ,  狗3 黑色版  /  H3-2D  /   iOSD mini  /  AVL58 /

晚上 9 点多,根据 <- 92 度,  635 米,  的距离, 15 米高度
还有 FPV 画面判断没人捡到,应该掉在屋顶...
到某个附近认识的人家的屋顶...结果就在他家屋顶...真是捡回来的.....

请大师判断失事原因....(为何我关控了,还飞这么远才自动降落)

网友:
我的s500也被风吹跑了。

网友:
高手都是这样练成的

网友:
那么大风干嘛呢?

网友:
高手都是这样练成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网友:
目前最稳定的版本是哪一个?

网友:
没跌落水算你好运

网友B:
我觉得是飞控的问题。昨天我的CX20也是同样的情况,切了一键返航后,回到头顶,然后往上飞越飞越高,过会儿直接灭灯了,不知道掉哪里。往上飞的时候切手动无效,收油门无效。
CX20最新的大飞鲨飞控,传说中是NAZA的翻版

网友:
要小心飞行啊

网友:
喜大普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飞控的问题。昨天我的CX20也是同样的情况,切了一键返航后,回到头顶,然后往上飞越飞越高,过会儿 ...

慰问

网友:
风大要切姿态或手动啊大哥

网友D:
你这是自动降落,不是返航模式

网友E:
看到了!桨保护器很实用!

网友F:
真是搞不懂你是怎么飞丢的。一般超过视距 或者图传信号雪花增多的时候可以通过飞高 俯视视角 寻找所在位置 然后视角在慢慢拉回平面确定飞行器的方向。

网友G:
这个好找,就怕别人不认账

网友H:
好倒霉的孩子。。。。。。。

网友I:
风的起飞的结局就是:提空回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慰问
谢谢,一直看你上传的视频

网友J:
不作不死,这么大风也敢飞,明显是找死

网友K:
这是什么原因呢,把GPS吹走了

网友L:
这就是玩具。。还是要大飞机抗风啊

网友M:
lz的钱没啦

网友N:
精灵到底能抗多大风?3级?4级?

网友O(2015-01-30):
cx20刚入手!关注各种“事故”

网友A:
风速受地形的影响很大,大小分布是不均的。山区以山顶和特定走向的山谷形成的风口,风速超常的大。我的经验是在GPS信号良好的情况下,先让模型在空中试着悬停一下,如若悬停不住,快速飘走,要马上紧急强制下降,宁可摔了模型,也不能让它跑啦。我曾经两次遇到这种情况,一次在帕米尔高原的中巴公路的风口,另一次在崇礼的滑雪场也是山谷风口处。当时虽让感觉到风比较大,但是景好还想拍拍试一试,精灵起飞后迅速飘移,马上紧急迫降,才没有飞丢。

网友P:
好可惜呀,几千块没啦

网友Q:
看了一下视频,我认为就是风的原因,飞机在失控后一直是机头朝着你的方向,而且前倾在飞,只因风大再加上保护圈,成为了一个受力面,风速大于飞机前进的速度导致飞机被迫后退

网友R:
福建人民发来慰问!

网友S(2015-04-27):
姿态模式,感度加大, 抗风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