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3D使用taulabs自动调参

楼主(2014-11-02):
先报下配置:
机架:QAV250 全碳
飞控:CC3D
电机:朗宇2204
电调:银燕12A
遥控:Devo10
电池:3S1550 25C花牌

参照之贴子刷了taulabs,为了自动调参(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Taulabs用的最新的20141026-1f8fa2fe这个版本,按着操作步骤一步步设定好,然后拿出去飞;先在模式1(自稳)起飞,稳定后切到自动调参,狂抖了一会,等稳定后进行降落,10秒cc3d自动加锁后,回家接电脑;整个过程中遥控开关没动,机器没断电,迅速回家接电脑连接地面站,发现参数无任何变化!!

自动调参这一步其实已经成功了,抖完后变的很稳,就是无法将这些参数保存下来,是我哪一步有错误吗?搞了一下午都无法搞定,求教各种大神,求教泡泡老师。。

附图:

网友A:
关注,我的cc3d今天狂抖,空翻,飞不起来了,校准几次都是一样的狂抖空翻,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里面的说明:降落后锁定,再离开自动调参模式,然后不要断电接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说明:降落后锁定,再离开自动调参模式,然后不要断电接电脑。

是说要在切回自稳模式?然后再连接电脑?

网友C:
今天也试了自动调参,抖的心惊肉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也试了自动调参,抖的心惊肉跳

调参的时候是不是不能操作?
你参数存下来没?

网友C:
有变化,我刷回OP改的PID.话说楼主自动调参是鸡鸡前后左右移动的幅度大不大?

网友:
不操作就炸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变化,我刷回OP改的PID.话说楼主自动调参是鸡鸡前后左右移动的幅度大不大?

我的是有移动有抖动但我操作给拉回来了,关键是回去参数一点变化也没呀!
连地面站之前飞行模式开关是保持auto tune 还是切回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有移动有抖动但我操作给拉回来了,关键是回去参数一点变化也没呀!
连地面站之前飞行模式开关是保 ...

重点是连电脑前不要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点是连电脑前不要断电

肯定没断电的说!

网友:
我是保持的调参模式,

楼主:
我用的Taulabs的最新版:20141026-1f8fa2fe,调完参是不是需要进入Autotune->Autotune setup 点 Apply Computed Values?

网友:
这个必须持续关注啊

楼主:
已从Taulabs wiki上找到解决方法,确实需要点Apply Computed Values后PID才会发生变化,自动调参过程中尽量少打杆。
等周末再试试,搞定了给大家上视频。

网友E:
可能是地面站版本不同,保持调参模式,新版的会在autotune页面的autotune setup分页里显示计算结果,然后按照飞行风格调整一下上面的滑动条,点击右下角的apply computed values就在参数页面里显示了,然后保存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地面站版本不同,保持调参模式,新版的会在autotune页面的autotune setup分页里显示计算结果,然后按 ...

谢谢,今天看到了你说的我才明白过来,我明天马上去试试

网友:
有机会我也试试

网友:
好用不,好用我也折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地面站版本不同,保持调参模式,新版的会在autotune页面的autotune setup分页里显示计算结果,然后按 ...

请教一下两个滑动条代表什么意思呢?上面一个1.1下面一个1

网友F(2014-12-14):
楼主把固件共享一下啊,国内无法下载,完全没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把固件共享一下啊,国内无法下载,完全没速度

旧版:链接:http://pan.baidu.com/s/1vXtca 密码:cov4
新版:链接:http://pan.baidu.com/s/1sj18wCt 密码:jfu9

建议用旧版,新版自动调参对CC3d支持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版:链接:http://pan.baidu.com/s/1vXtca 密码:cov4
新版:链接:http://pan.baidu.com/s/1sj18wCt  ...

已经使用旧版调了
新版调参会出现红色值
旧版也会提示内存不足
看来下一版直接与CC3D无缘了
真希望OP能出自动调参

网友G:
楼主  调 完了没? 参数 发来看看啊! 抓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调 完了没? 参数 发来看看啊! 抓个图

机架QAV 250  (280轴距)
CC3D
朗宇X2204S KV2300
3S 1550mah
RX601

以下是自动调参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QAV 250  (280轴距)
CC3D
朗宇X2204S KV2300

谢谢! 你 飞了 没 这组参数 跟手不? 我一会试试

网友:
我就是来找新版固件的 老美下载太慢 感谢25楼 分享 太谢谢了

网友H(2015-01-21):
楼主呀,能告诉我一下您平时都在哪飞吗?我一直找不到地方飞,问了很多人都不理我,只能挨个问一下了,希望您能告诉我平时在北京什么地方飞,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呀,能告诉我一下您平时都在哪飞吗?我一直找不到地方飞,问了很多人都不理我,只能挨个问一下了,希望 ...

我就在小区附近的小公园。。。你住哪边,可以相约一起玩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我的cc3d今天狂抖,空翻,飞不起来了,校准几次都是一样的狂抖空翻,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检查一下电调线序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在小区附近的小公园。。。你住哪边,可以相约一起玩耍哦。。

我住双井这边,扣扣645662277,约吗?哈哈

网友I:
调参的时候操作不好会不会炸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调参的时候操作不好会不会炸鸡啊

不会,你只要控制好别让他自己飞走就行了。

网友:
为什么我的250向右横滚不如向左横滚灵敏,向右打完和向左打一点差不多呢

网友:
使用CC3D升级版sparky的路过,因为只能使用taulabs,对op不太清楚,因为经常自动调参,这里想说自动调参也不是万能的,我每次自动调完还是要稍微手动改一点的。

网友(2015-03-26):
留个位置 以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