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我看下这是怎么了!!

楼主(2014-11-02):
求高手帮我看下这是怎么了!!   开始不知道这个情况  直接炸鸡   后面仔细研究  才发现这个情况  连舵机座都在摇   这不是吐槽   真心求高手 厂家指点

楼主:
还有 我的kds ebar v2  一上电所有舵机乱动  无规律  接设置卡也是的  是不是坏了  还是新的 刚到的

网友A:
我怎么看着十字盘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着十字盘有问题呢。

十字盘没问题

网友:
分段检查吧,舵机臂是被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字盘没问题

感觉是十字盘的问题,你看看鱼眼是不是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