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感谢kenken]Futaba 14SG 开机检查油门的功能,如何禁用?

楼主(2014-11-02):
Futaba 14SG 在开机时要检查油门是否在最低,如果不是会一直报警不开机。
有无办法去掉这个检测,一打开开关就直接开机?

习惯了正常情况下:
设好航点上传,遥控器切到增稳模式解锁,推一点儿油门。
一关控,飞机自己就飞去了,等它自己落下来。

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开控救飞机。

这时候是越快越好。

网友:
这不就是嘬死的节奏吗..还开控救..真有特殊情况你来得及吗...

网友:
第三通道的设置问题

网友A:
linkage menu >warning > thr pos=o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kage menu >warning > thr pos=off

非常感谢,解决了大问题呀。

网友:
坐等炸机汇报

楼主:
因为我们没有使用任务DJI的设备,你就放心吧,不会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们没有使用任务DJI的设备,你就放心吧,不会炸的。

apm pix 一样会有丢星的风险...只要是GPS就不可能保证100%的有信号...
十分不理解你关控的含义..开着控是觉得费电嘛..关那一下有啥意义...

我就算设置航点飞行 遥控器也是从来不离手的...飞行途中环境复杂..一秒钟的耽搁就可能炸机撞墙...

希望别因为你的过错到时候导致我们都没办法玩多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