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飞不起来

楼主(2014-11-02):
求助啊。第一次搞固定翼。1米2的塞斯纳。朗宇2212 1250KV 9060桨根本就飞不起来。满油门滑行都不行升空。
是不是我的配置有问题啊?

网友A:
假如你不是用2S电池的话,这配置木有问题,
不知道飞不起来是指完全不能离地,还是离地以后翻身栽下来
先看桨和舵有木有装反、电池电压够不够

网友B:
能有详细的照片和配置吗?我一直都在飞1.2米的塞斯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不是用2S电池的话,这配置木有问题,
不知道飞不起来是指完全不能离地,还是离地以后翻身栽下来
先 ...

3s的电池。满电的时候全油门离地后就翻身下来了。手推起飞也是直接栽。总感觉推力不够。飞不起来。

网友:
这语文表达真让人着急?

我来猜猜,你说的离地后翻身下来,是向左侧翻下来的?如果是,那就是右拉角度不够,另外。1.2塞斯纳标准配置好像是2212 KV1400 8060桨,你的配置应该拉力更大才对。所以应该不存在动力不够的问题,还有你的螺旋桨正反面没装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有详细的照片和配置吗?我一直都在飞1.2米的塞斯纳

好盈天行者40a 朗宇2216 1250kv

网友:
桨反了吧

网友:
肯定电机没安装好下拉右拉没拉对

网友:
我的也是朗宇2216,1250kv,好赢40a,银燕9g舵机
爽飞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盈天行者40a 朗宇2216 1250kv

咱可以私聊,qq614067347

网友:
F:\照片\航模\5月31日航模聚会

网友:
百分之百是桨装反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找到原因了。桨装反了!

网友:
桨反了   有字的朝前   我当初也是一样

网友:
那么问题解决了。祝爽飞。,,,,,,,,,,,,,,

网友:
6楼说的配置可以试一试。

网友:
哈哈哈,好囧😳啊。

网友:
貌似是桨装反了,有数字那面朝前才对

网友:
新人总结一下,不管前拉,腰推,还是尾推,桨有字的一面永远是朝前的。

网友C:
另外2216 1250都可以上10寸桨了吧, 我开始是2212 1400,后来修了几次重了,就换的2216 1100 配10寸桨,动力嘎嘎的,桨做了动平衡,声音也很安逸。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盈天行者40a 朗宇2216 1250kv
你电机是摔成这样的还是装成这样的?感觉左拉了,在就是你起飞重量是不是超太多了?

网友D:
嗨。。大家都看出了,是您把浆装反了。有圆弧面的超前的。。。再试试啦。。

网友E:
从你的断桨看,是桨装反了。

网友F:
这机还是2216吧,2212估计很难飞

网友G:
新手新手!

网友H:
楼主的塞斯纳现在爽飞了吗

网友I:
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J:
配置没问题,动力不足的问题估计是桨装反了,想当初我飞飘飘就装反了还飞的劲劲的

网友K:
沒下拉只是不好飛。

网友L:
动力配置没有问题,检查下别的吧!

网友:
飞前你们不试试的么?? 看看风吹的方向对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