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一次上云台,又炸了 已上log

楼主(2014-11-02):
几天的调试终于把云台调好了,今天去试飞一下,先飞了几个起落状态稳定。换了快电池,起飞到30米,突然***往一边跑,来也拉不回。我就我就松油门下降,触地试侧翻,还好只是4个碳奖没了,机架及云台都没事。回家看了log,有两个错误不懂是什么意思,望老师指点。log文件在20楼

网友A:
第一个表示无法进入定点模式...第二个表示检测到崩溃..

楼主:
非常感谢回覆,我是开了定点,检测到崩溃是什么意思,死机吗?应该怎么检查?

楼主:
上一段今天飞的视频,300的金属云台+山狗
?firsttime=98&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表示无法进入定点模式...第二个表示检测到崩溃..

感谢您的指点,能说说崩溃说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点,能说说崩溃说是什么意思吗

最好吧全部日志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吧全部日志放上来

感谢,log在工作室电脑上,明天发。手机上flight可以下载log吗?,有数传。

网友B:
不要翻译为崩溃,航空器上面的crash就是坠毁的意思。

网友:
爵爷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翻译为崩溃,航空器上面的crash就是坠毁的意思。

计算机用语里crash就是崩溃啊,难道还要叫闪退?
话说日常用语里面还有睡觉的意思。。。

网友:
我今天新装500尺寸架子 也炸了。
第一块电池悬停测试正常飞完 换2块4200电池 ,由于天气恶劣 5-6级风吧 ,被风吹到树上去了
结果 一只碳管断裂 报废 2只仿APC浆断!!  唉

网友:
感觉你的飞空有问题

网友:
crash check确实是检测到坠毁的意思

网友:
看高手对决

网友C:
crash表示检测到炸鸡,只要炸鸡都有这标志。第一个错误我也遇到过,不过飞了一年多也就遇到过一次,表现为切换不了模式,到处乱飞。最后终于切回自稳,不过我油门最低,摔下来了。20米高度摔下来,就坏了一个臂,碳浆没事。   有人知道为什么切不了模式吗?

网友:
后面那个 是因为你的迫降,飞控检测到了撞击

网友:
引用 网友C:
crash表示检测到炸鸡,只要炸鸡都有这标志。第一个错误我也遇到过,不过飞了一年多也就遇到过一次,表现为 ...

我记得好像不能切模式是因为GPS这时候没锁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翻译为崩溃,航空器上面的crash就是坠毁的意思

网友:
不要以为只是桨坏了,电机一炸,往往带着电机轴歪了,效率也会变低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log在工作室电脑上,明天发。手机上flight可以下载log吗?,有数传。

谢谢大家的分析 指导 log文件来了
百度云附件:2014-11-02 18-10-09 11.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