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 求助 谢谢!

楼主(2014-11-02):
新人入魔   思前想后 决定买天9   买的是时候又纠结了

天9 有一代和二代
区别是一代高频头外置
        二代内置高频头
不知买一代还是二代 ?
有人推荐1 有人建议2
怎么选啊      ?
最终目标FPV  有人讲1代 直接切糕433   二代需要改控
也可以推荐其他控
知道帮帮忙吧  给个建议吧!

网友A:
接切糕,二代不用改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切糕,二代不用改控

怎么接呢?  哥 怎么联系你  教我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接呢?  哥 怎么联系你  教我一下、

用遥控的模拟器那个插口接

网友:
既然是新手,天9二代内置高频头那个足够你用了。其他的我也没了解过,反正是足够我用了。800多块那个

网友:
X9d.....9xr pro.....9xr....

网友B:
建议你买天9二代的,要是要求高些的就买天9二代s版(4096),9通道足够fpv了

网友C:
买个一代天九普通2.4就行,后置的发射模块可以拆下,便于你日后增程改装,经济实惠空间大

楼主:
jcfat 鍙戣〃浜

楼主:
ljx7151 鍙戣〃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遥控的模拟器那个插口接

方便么  一代的是不是买个高频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买天9二代的,要是要求高些的就买天9二代s版(4096),9通道足够fpv了

那方便增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一代天九普通2.4就行,后置的发射模块可以拆下,便于你日后增程改装,经济实惠空间大

一代的怎么样啊   会不是比二代的差些?

网友D:
小弟有一个天9的遥控器,有一次被朋友把电池插反了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烧了  换了一个里面的保险   还是不行   求大侠指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有一个天9的遥控器,有一次被朋友把电池插反了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烧了  换了一个里面的保险   还是不 ...

小弟有一个天9的遥控器,有一次被朋友把电池插反了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烧了  换了一个里面的保险   还是不行   求大侠指教  谢谢

网友B:
二代的增程好像用模拟器口引线的,具体的我没搞过你可以问下知道的模友。一般多轴的本身的距离够你用了,增程的大都是固定翼才会加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代的增程好像用模拟器口引线的,具体的我没搞过你可以问下知道的模友。一般多轴的本身的距离够你用了 ...

我就是打算玩固定翼的   谢谢哈 问问其他人

网友E:
现在一代比二代还贵,方便增程吧,使用上没感到一代,二代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一代比二代还贵,方便增程吧,使用上没感到一代,二代有啥区别。

是的呀  贵了不少   听说二代也方便增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呀  贵了不少   听说二代也方便增程

二代不拆机可以接教练口,转发模式,有延迟,飞起来很不爽

楼主(2014-12-05):
引用 网友E:
二代不拆机可以接教练口,转发模式,有延迟,飞起来很不爽

延迟大吗    要不然还是一代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