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种尾翼效果上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4-11-02):
买了2个尾翼,如图下面,效果上有什么不同,个人喜欢那个大点的,有点像运8的

网友:
等高手回答

网友:
看那面积肉肉觉得舵效不一样

网友A:
前一种垂尾是给上单翼像真机用的,比如塞斯纳。这种舵面衔接处垂直的垂尾适合于飞机重心轴线过垂尾中间的飞机。
后一种大多给中单翼或者下单翼像真机用的。
后一种垂尾在打舵的时候除了产生侧向力矩,还会产生下压力矩,效果是类似于打方向舵的同时还打了一点升降舵(升舵),让垂尾高于重心轴线的飞机在转向时不栽头、螺旋。
最理想的垂尾是DLG滑翔机那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一种垂尾是给上单翼像真机用的,比如塞斯纳。这种舵面衔接处垂直的垂尾适合于飞机重心轴线过垂尾中间 ...

受教了,“飞机重心轴线”不是很懂,请您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一种垂尾是给上单翼像真机用的,比如塞斯纳。这种舵面衔接处垂直的垂尾适合于飞机重心轴线过垂尾中间 ...

这个好?

网友:
是的,垂尾产生的力矩全部作用于飞机重心轴线,既不偏上,也不偏下,所以打舵的时候飞机不会有低头或者抬头的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飞机重心轴线”不是很懂,请您解答

飞机的上下重心的那个轴线,从机头穿到机尾那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飞机重心轴线”不是很懂,请您解答

或者你可以用简单的升力面来理解,虽然升力面并不是那个轴线吧,但很接近~~~

网友:
在真机上的情况:
第一种多见于低速固定翼飞机,诸如运输机和塞斯纳这种,舵面积大,舵效高,缺点是阻力大。
第二种多见于高超音速固定翼,面积小阻力小结构强度高,高速情况下用很小的舵面积即可有效控制姿态。

模型速度不高的话用第一种吧,方向安定性和操控都足够。。。

网友:
上面几位说的很有道理,但是这两种都是塞斯纳飞机的尾翼,都是上单翼的,一个好像是塞斯纳172(5)的,后面的是塞斯纳182的。

网友:
我认为区别在于飞机具体设计思路。第一种竖直垂尾常见于二战螺旋桨轰炸机和现代螺旋桨运输机,这些飞机机身已经够长够稳定,垂尾用这形式就够了。第二种后掠式垂尾常用在一些螺旋桨轻型机上,是因为这些轻型机的后机身几乎不装什么货物、乘客和油料,所以后机身短小,可以降低结构重量,但是后机身偏短,用第一种垂尾的话可能效果不好,需要增加垂尾面积,这又增重了,所以将垂尾适度后掠,加长尾力臂,可以在不增加机身长度和重量的前提下获得设计所需方向稳定性和操纵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一种垂尾是给上单翼像真机用的,比如塞斯纳。这种舵面衔接处垂直的垂尾适合于飞机重心轴线过垂尾中间 ...

致敬,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