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TM电机

楼主(2014-11-02):
今天朋友的飞机差一点炸了都冒烟了大家看看这个TM电机,电机的线圈都烧了,怎么个质量啊还TM那垃圾产品

网友:
短路了,什么电机都不耐烧

楼主:
这电机可是一次没有上天的电机啊新的就烧了太可怕了

网友:
看看你的下面的螺丝是不是过长了,拧到线圈后就会这样的

网友:
返厂吧,唯一办法。

网友:
桨 太大 电机表示 切不消

网友:
低KV的绕线多,铜线就得用小的,各种高难度动作尽量要不做,用来航拍就行了;高KV的铜线粗点,经得起大电流,3D直机都用高KV的电机。

网友:
澶╃┖椋庤 鍙戣〃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