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电机死机炸机

楼主(2014-11-02):
各位模友,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好淫20A电调
APM2.5飞控

电池电压正常
GPS正常
解锁正常

APM飞控在自稳模式下会出现偶尔的四个电机突然同时停止转动后又重新启动,
此时好像接收器也会闪一下。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
我是在室内飞行,很多无线网络,会不会是无线的WIFI对接收机有影响?要是这个问题麻烦了,不是我们家的,关不了呀!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apm供电问题 导致apm重启

网友:
看日志..apm供电啊 电源线虚焊啊都会有这样的表现

网友:
上日志来看看才知道了

网友:
貌似供电电流电压不够,飞控自动重启了

网友:
室内活动,一切皆有可能 。。。。

网友A:
希望你不是2.4g的控,现在大多数无线wifi的都是2.4g频率的,还有5g的。我就是控的频率和路由器的频率互相干扰,分开一定距离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你不是2.4g的控,现在大多数无线wifi的都是2.4g频率的,还有5g的。我就是控的频率和路由器的频率互相干 ...

找到问题了,就是2。4G无线路由给搞的,我用接收机直接接电调也是如此,而且接收机离无线路由越近越明显

网友:
2.4G越来越多,干扰也越来越厉害啦,我把四轴飞到2.4G控群里面,信号延迟达到一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