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pm震动怎样?什么那红色的字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4-11-03):
如题

网友:
震动挺好的,没问题。但是你的GPS出错就大问题了。
如果是我,以后起飞前记得检查GPS状态,还有不要太依赖RTL.

网友:
你的GPS经常失控..要么环境不好..要么有干扰...以后小心用GPS相关的模式..出现GPS丢星第一时间切换到自稳救机,千万别依靠RTL..
还有,常去看看wiki吧..解释的很清楚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兄弟!wiki是什么啊?

网友:
不错,震动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兄弟!wiki是什么啊?

wiki就是维基百科

网友:
看上去 没有飞 放在地上测试的吧

网友A:
GPS出错要照的。。我都炸个。。。头个电费的好好的就定点不行。。画园园。。。第二块就炸鸡机。。。GPS要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出错要照的。。我都炸个。。。头个电费的好好的就定点不行。。画园园。。。第二块就炸鸡机。。。GPS要换 ...

GPS模式画圈一半是MAG指向不对或者校准或者干扰

网友:
我的GPS出错就是定不了点。。。。画园园。。。搞反航最后炸鸡。。换了后就定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