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11/2 风大飞丢的 Phantom2 找回来了..

楼主(2014-11-03):
11/2 晚上 9 点,已经找到失事 4 个小时的 DJI Phantom2 .....

附上 7 分钟的影片...请大师判断失事原因....(为何我关控了,还飞这么远才自动降落)

在视频 3:40 秒左右时,我已切 失控返航......但风大....还是离我愈来愈远....约已经有 250 米距离...

在视频 4:00 秒,我已关遥控器......约已经有 350 米距离...但 FPV 已经蓝屏.....

以前实测 1000 米还能看到 FPV 画面....

在 5:10 分钟~摔落,完全不知道这 DJI Phantom2 这 350-> 630 米距离是怎么飞的...一直转圈圈....

掉落后,螺旋桨还一直运作了 2 分钟左右??

我只能透过我的 FPV 荧幕...看到保护环...(穿过 3 道水泥墙) ...确定没掉落水里...
找到晚上 7 点还是没找到....这时已经没有 FPV 画面了~~~电池已耗尽...

<- 92度
D  : 635
H  : 15
AZ : 207

Land

原厂 DJI Phantom2 , 遥控器 ,  狗3 黑色版  /  H3-2D  /   iOSD mini  /  AVL58 /

晚上 9 点多,根据 <- 92 度,  635 米,  的距离, 15 米高度
还有 FPV 画面判断没人捡到,应该掉在屋顶...
到某个附近认识的人家的屋顶...结果就在他家屋顶...真是捡回来的.....

请大师判断失事原因....(为何我关控了,还飞这么远才自动降落)

网友:
周围都是水塘,居然还选了一个这么安全隐蔽的地方摔。

网友:
墙都转了洞洞!

网友:
这么大的风还飞,你是真的作死的节奏啊

网友:
风还真是不小……另外,感觉像是罗盘或GPS干扰

网友:
找到了真替你高兴。人品好下次换个地方飞。

网友:
找到了真替你高兴 这次你运气好 下次就没这么好了

网友:
桨保护环,风阻太大。

网友:
風大!飛不回來!
高度不足圖傳當然訊號不好!高空中1000m很正常

网友:
风这么大,你敢飞这么高,这不作死么,能找回来算运气好。

网友:
恭喜找回了

网友:
太好了,半径小,幸运了,如果半径大就不好找了~风真大啊,树都哗哗动~~

网友:
人品爆发,祝贺祝贺。GPS是不是受到干扰?  返航点是否漂移?小白,同求解。

网友:
讚一個,恭喜 恭喜

网友:
看见一只被狂风蹂躏的DJI,好可怜的孩纸,LZ你太残忍了!

网友A:
最可能的情况:失控保护设置的是自动下降,但由于风速太大,下降途中被吹偏了。。。

网友:
我上次台风天也飞过,基本上是飞高后就给吹走了,后面都看不到了 被高楼挡住了

最后也是关控 自动返航,从照片上看 飞机基本上是硬着头皮顶着回来的

关键是你这落地实在是菩萨保佑 好像外壳也没炸吧 就损失桨?

赶紧放张照片上来啊!!!

网友:
切失控保护模式以后,飞机动力不足,无法克服风力返回记录点

网友:
恭喜!到底几级风?

网友:
从视频看主要是风力太大,导致返航困难,飞行器不停的修正返航路线,由于风向乱,风力大,导致回航路线呈现画圈现象,我之前曾经飞滑翔机也是因风大,画圈飞行,且越飞越远。

网友:
这么大的风还飞,新手真可怕。

楼主:
从第 3 分钟开始看,可见到 Phantom 2 是面向我,但被风一直吹着后退飞了 300 米降落在别人家屋顶......
这次只损失 4 支桨....有一支完全断了,还有支黑色头的桨磨到变白色的头.....
其他 3 支桨也都有打到地面,不敢用了....
其他都没损失......但是吓到了.....FPV画面蓝屏后......以为找不回来了....
当然也知道风大不能飞了....

网友:
看着浆在那磨心疼啊,上次我的精灵1降落到地上,浆被磨成6寸了,不过云台很给力啊,都贴墙上了还不忘自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可能的情况:失控保护设置的是自动下降,但由于风速太大,下降途中被吹偏了。。。

有个疑问  为何飞控已经落地螺旋桨还在转   如果是智能降落的话为什么角度大于70%的时候不停转   立即的话 落地应该也会停转了啊

楼主:
我当初寻机时.....左下角有显示 Land .......
找回来时,接 USB 确定设定失控自动返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问  为何飞控已经落地螺旋桨还在转   如果是智能降落的话为什么角度大于70%的时候不停转   立即的 ...

那是wkm和a2具备的功能(这点确定),phantom飞控是从naza上改造来的。。。
未考证过phantom飞控,所以要实验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wkm和a2具备的功能(这点确定),phantom飞控是从naza上改造来的。。。
未考证过phantom飞控,所以 ...

lite就有啊……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 之前刚翻了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te就有啊……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 之前刚翻了一遍

很简单回头试试

网友:
之前试过了 用的智能 撞树了 姿态歪了 直接断动力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te就有啊……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 之前刚翻了一遍

查了下phantom系列手册没有提及这点,考虑有naza模式,所以查了naza系列的,发现如下

网友:
呵呵,楼主是咋飞的,从一上去就瞎飞,没有目标,没有方向!风又大,这种情况下,早就应该降落才是啊!

网友:
风太大了,精灵很敬业。

网友:
明显风速太高,机器动力不足以让飞机顺利返航

网友:
叫你们 说 原因了  都J8 说些 没用的!!!

楼主:
我们这边一半的面积是水,渔塭.....远处那边是台湾海峡......
没降落到水里算是幸运了.....这些地方水深都超过 2 米以上......
iOSD mini  如果有 GPS 坐标,我就不用找那么久了......
大疆已经超过半年没更新 iOSD mini 了.......

网友:
风太大,看看起飞后机身摆动的幅度,请教楼主个问题,视频3分50秒中地面那些一圈圈的是什么?冒昧的猜一下,是坟地吗?如果猜错请包涵了

太幸运,没有落在水里,祝爽飞

楼主:
下面全是坟墓....200座有吧....不过大都迁走,改放灵骨塔了......
我就是知道那边全是水...才不敢直接降落,一直想救回来.........
那天晚上找也有踩到先人的坟墓.....后来还摔伤,破皮 ~ 流血约 50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