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 一起飞就断油 用手拉住脚架不断油,百思不得其解,求分析。

楼主(2014-11-03):
      某厂白色套机一部,内置零度S4V2飞控, 一直飞行感觉都不错,起飞稳 定点也不错,前日拿至飞场,突然发现飞不起来, 加电后第一次起飞能起来,离地面半米红灯暗暗 然后落地浆自动停转,需解锁,解锁后怠速正常,推油离地20厘米就突然断油落地,落地瞬间浆也停止转动, 反复多次都是如此, 后来让朋友用手拉住脚架 解锁推油 油门给到最大都一切正常拉力也很大,但是一松手飞机刚向上20公分又断油停浆,回家 打开壳子 仔细检查线路没任何问题。      这个还真难住我了,这个机子默认是GPS飞行,不能选择手动模式, 回忆这次飞行前用wifi 模块手机改小过限高再没做过其他操作。请个位高手 大侠分析一下会是那些状况导致,  自己感觉是飞控故意不让起飞, 因为用手按到地面上推全油都一切正常 , 只要飞机有向上起的动作就断锁定,  一晚上没睡了 没想出怎么回事。。。。
      注。 后来上零度官网看到有个新的 海外版固件 就按照说明下载刷了一下,刷完 试机 发现掰杆解锁浆不转推油才转 再推油 直接就翻倒。  遥控是油门自动回中那种。。   先谢谢大家耐心看我的问题。。。

楼主:
还有就是 这个机子是自锁紧正反牙电机和浆所以不会上错浆。

网友A:
是不是改参数时动到电池节数了,按你描述情况是进入了低电压保护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改参数时动到电池节数了,按你描述情况是进入了低电压保护程序

电池节数已确认没问题,红灯 很暗 不是低压保护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节数已确认没问题,红灯 很暗 不是低压保护那种

还有可能就是震动过大,飞控进入保护程序。

网友:
你好,你的问题应该找套机厂家,而且您的飞控不能使用普通版的固件

网友B:
伟力v303的固件是定制的,不能刷官网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伟力v303的固件是定制的,不能刷官网固件

明白了 十分感谢!我联系销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十分感谢!我联系销售。

不客气

网友:
刷原厂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