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打算从DJI退坑的问下零度飞控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11-03):
打算弄个六轴,但是看DJI的狂炸机,实在害怕DJI的产品了,掉下来砸个人就完了,也就精灵还能玩玩……

1、没有不炸的机这个我懂,但是相比DJI来说零度是不是会更安全,为什么?
2、DJI的飞控会受到地磁干扰,零度的会么?
3、说是手感没DJI好是怎么个不好?
4、六轴的话求推荐款零度的飞控,然后问下配什么云台比较好,挂GH4就行
5、S800EVO和S900的架子上零度的飞控有影响么?

谢谢_(:з」∠)_

网友:
1、2略
3、DJI的手感个人觉得比apm的好
4、5略
谢谢沙发

网友A:
1.目前没有非常严谨的统计证明谁家炸鸡技术强,不敢妄言,不过就论坛口风来说可能会略偏向零度一些。
2.都会被干扰,但是绝大部分情况都不会导致非常严重后果,dji系飞走可能不止是地磁问题。
3.早期零度产品手感非常恶心,肉、迟钝,但是到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基本上手感上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4.现在零度专业向只有x4和双子星x4,题主看预算二选一吧,云台零度这个级别是z1400。
5.s1000有上双子星的,据说飞的没什么问题,据此推断s900也ok。

虽然专业黑零度30年,但是这个里面还是据自己的所知,尽量客观公正回答。
黑得是外观以及反人类的人机设计还有品控,但的飞的过程中除了一次失控抽风、N次云台失灵,其他还没出什么严重问题。

网友:
不是dji做得不好,是分母太大了,分子自然就跟着变大而已。。。。

遥想当年nokia横扫通讯市场的时候,nokia的售后服务中心每天还不是人满为患。。。即使这样,谁又说nokia不好了?

网友:
只要是国货我都支持。。。

网友B:
1、没有不炸的机这个我懂,但是相比DJI来说零度是不是会更安全,为什么?(个人感觉零度的抗震算法强,IMU无需特殊减震,震动系数再大飞控也能安全控制飞机往返,曾经在震动系数30-50的软机架上多次飞行过)
2、DJI的飞控会受到地磁干扰,零度的会么?(理论上零度也没办法反科学,实际2年各种场合飞行中没碰到过莫名炸鸡)
3、说是手感没DJI好是怎么个不好?(至今都不明白手感是个啥,汗颜)
4、六轴的话求推荐款零度的飞控,然后问下配什么云台比较好,挂GH4就行(一步到位双子星主控+从控,,两步到位先上双子星主控,云台z1400)
5、S800EVO和S900的架子上零度的飞控有影响么?(何种机架对飞控必然没影响,但震动大的机架对云台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没有不炸的机这个我懂,但是相比DJI来说零度是不是会更安全,为什么?(个人感觉零度的抗震算法强,I ...

讲解很专业很客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目前没有非常严谨的统计证明谁家炸鸡技术强,不敢妄言,不过就论坛口风来说可能会略偏向零度一些。
2.都 ...

受教了,打算试试双子星X4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没有不炸的机这个我懂,但是相比DJI来说零度是不是会更安全,为什么?(个人感觉零度的抗震算法强,I ...

嗯,有时候DJI的算法是感觉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反应,而且大部分时候都不是硬件问题造成的

网友:
零度据说比大疆还贵

网友:
我DJI和零度都飞过,dji的是s800,s1000,和自己装的大8轴(wkm),零度是highone双子星,说一下大概体会:
1、没有不炸的机这个我懂,但是相比DJI来说零度是不是会更安全,为什么?(貌似零度的imu好一些,dji出现过掉高,购买抗震组件解决。零度未出现掉高)
2、DJI的飞控会受到地磁干扰,零度的会么?(干扰无处不在,谈不上谁家更差)
3、说是手感没DJI好是怎么个不好?(各有所长,个人感觉航拍dji更舒服,可能是习惯问题,零度在定高飞行时,如果要改变高度,会出现油门迟滞的现象,据说是有意做成这样,但我不喜欢。从飞行的灵巧性上说,零度好一些,dji稳一些,也有可能是由于四轴和六轴八轴的差异造成)
4、六轴的话求推荐款零度的飞控,然后问下配什么云台比较好,挂GH4就行(如果是零度最好双子星,如果dji就老版的wkm,A2反而不好,会出各种怪问题。用哪家的飞控就必须用哪家的云台。但是感觉从云台的性能上dji好一些,但是前提是dji云台必须调整到位。零度的云台容易出现水平歪斜,但是调整简单的多)
5、S800EVO和S900的架子上零度的飞控有影响么?(无所谓,但是这两个架子都不好,震动偏大)

网友C:
顺便再说一句,同一块电池,在负载相同的情况下(挂GH4),零度飞行时间更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再说一句,同一块电池,在负载相同的情况下(挂GH4),零度飞行时间更长些。

这个还真是没有试过

我估计和调整频率有关?

网友:
1:如果就实验群体来讲估计哪个可能性大要等到零度出货量达到大疆的8-9成再说了~
2:双子星带冗余,看似更保险,零度说是可以自动滤掉地磁异常的信号,如果磁场异常会自动屏蔽磁场数据,而且就零度苛刻的地磁校准标准也看着更放心。
3:手感自己感觉确实DJI的会感觉手感顺滑一些~零度的略硬~不过实际飞行效果差别不大~
4:预算允许就双子星,因为新的只有双子星能支持自家的无刷云台,而且云台视角下单人操作很舒服,并且零度的云台自由度略高~兼容镜头比较多,可以自由搭配~但重心一定要调好~
5:应该没影响,又不是异形,而且就算异形也支持~

我是先入的零度到现在飞了大半年~S900到货第一天入手的大疆~目前还都没因飞控出过问题~失控返航也都正常运作,

网友:
其实,我建议你不要搞啥6轴了,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好的效果,可以考虑零度HighOne整机带Z1400云台,目前来看飞行效果都是很好的,还有不要说6轴安全,6轴1个电机停转也是看脸的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QQ2659225472 我们在上海和潍坊都有办事处,有时间你可以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