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狗斯云台的问题

楼主(2014-11-03):
狗斯
云台
安装到精灵2上面之后,正常开机。会发出啸叫声以及不时地向右倾斜,具体可以看视频。请问下大家这是什么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雲台固件版本???
gopro3是否有裝電池???

网友B:
联系官方刷固件看看,不行直接返厂,我第一个h3-3d就是相同问题。。。DJI QA要加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