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地飞9Ⅱ和NAZA V2连接后遥控器设置参数?

楼主(2014-11-03):
因之前在T宝上订的飞越680PRO机子是到手飞版本,卖家帮忙调试好了。。。
到手后也试了2个起落,没任何问题。
上周六去帮朋友航拍,第1个起落正常,第2个起落死活起飞不了,心急的情况下把天地飞9的遥控恢复出厂设置掉。才发现是遥控器和接收机的码没掉了要重新对码。但是卖家调好的参数全没了。。
请问坛里的各位高手,这要如何设置遥控器??
我的天地飞是左手油门,请问在摇杆模式里是用MOD3吗?

网友A:
弄个精灵2代2.4G遥控器比什么都好用,开关没有一个多余的,远隔制御机能1.7千米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精灵2代2.4G遥控器比什么都好用,开关没有一个多余的,远隔制御机能1.7千米以上。

额。。。那我就直接把精灵拆过来就好了。。。

网友B:
慢慢调就好了
很容易的

网友C:
楼主,建议没搞明白这些基本常识,还是不要飞了。。。
ps:左手油门是模式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慢调就好了
很容易的

中午看了泡泡老湿的视频。。已经基本调好了。。找一天去外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建议没搞明白这些基本常识,还是不要飞了。。。
ps:左手油门是模式2

玩精灵玩久了。。。刚换一下习惯不了。。。
中午基本调试好了。。明天找时间外场试试

网友D:
調參軟件中如動作都正確!那就試飛吧!祝順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調參軟件中如動作都正確!那就試飛吧!祝順利

从调参里看是都对的。。。跟精灵的一模一样。。。
就是AETR这4个摇杆在查看页面的时候有正负5左右摆动。。校准好几次都不会定在0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中午看了泡泡老湿的视频。。已经基本调好了。。找一天去外场试试

视频连接能发个给我吗,我也刚装好650,用的天九,但是飞控是lite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视频连接能发个给我吗,我也刚装好650,用的天九,但是飞控是lite应该差不多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2913

泡泡老师的帖。。。
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2913

泡泡老师的帖。。。

谢谢,这就去。

网友:
继续努力!

楼主:
谢谢, 昨天下午试飞了。。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