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APM关控无法进入失控保护状态?(有图)

楼主(2014-11-03):
请教一下大家为什么我的APM无法进入失控保护状态?
关控之后油门已经低于975。。。
参数里面也设置好了。。。

另外,我的控是JR DSX7 接收机是AR6100,接收机只有油门有失控保护功能。。。
是不是失控保护除了油门低于975以外,还要设置其它通道才能触发RTL模式?
请教一下大家,先谢了~~~~
=========================================================================================================
补充:

明白了,泡泡老师的教程看过无数遍了,呵呵。不过貌似泡泡老师在天9控里面把失控保护油门PWM数值设定好了之后,还把拨杆拨了到了普通RTL模式并做了失控保护设定。。。
问题来了,到底是关遥控之后:
1.接收机收在不到信号的情况下,自动把油门降到之前设定的很底PWM数值之后激活了APM的RTL模式呢?
2.还是之前设置失控保护的拨杆拨到了普通RTL才激活了APM的RTL模式呢?
3.还是前面两者都要满足才能激活APM的RTL模式呢?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2.4G控的每个通道都带有失控保护功能,那理论上我们也无需把油门设定到PWM975以下激活RTL,只要在设定失控保护的时把拨杆拨到RTL不就行了~~~以上概念一直没有搞清楚过~~~求点醒~~~

我现在的接受机只有油门通道有失控保护功能,那(如以前用PPM的控)没有失控保护功能的控就完全不能关控RTL了吧~~~

楼主:
APM2.6+6HGPS,正常模式下的RTL,走航点,绕圈都飞过了,很稳定无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M2.6+6HGPS,正常模式下的RTL,走航点,绕圈都飞过了,很稳定无问题。。。

这样试试,只给飞控供电(可以用充电宝),当GPS收到星后,解锁,推点油(注意千万不要接动力电)。再拿着机机移动下,关控会不会切Rtl。我的跟你一样的问题,但是按我说的就回窃到RTl了,富斯9,Open-tx固件。

网友:
你是说关机或者没信号时自动返航?   那好像是要在遥控器上设置相应的位置才行

网友:
我和楼主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呢。

网友:
可以试试在MP里把失控的油门参数调高一点

网友B:
1、把开关拨到RTL档位,设置好遥控器油门数低于975
2、在失控保护中设置起落架,记录起落架的数值,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
油门的失控保护和模式里面设置RTL不一样,油门的自动失控保护要在解锁后才会生效,所以切记把桨卸了再在MP里试

网友C:
油门失控保护需要有GPS信号;解锁后要启动油门到50%一次以后;关控后油门数值小于设置启动保护的数值(默认是975,如果关控达不到的话需适当调整参数。我的是华科1002接收,失控油门-125%,输出是1000。APM设置油门启动保护1005)

去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吧!

警告:先不带动力在MP是上实验成功再试飞!

网友:
在模式设定选项中直接关控,看模式会在哪个,然后设定那个位置为返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试试,只给飞控供电(可以用充电宝),当GPS收到星后,解锁,推点油(注意千万不要接动力电)。再拿 ...

OK,了解。解锁之后我再试一下,没有充电宝,我就把桨拆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失控保护需要有GPS信号;解锁后要启动油门到50%一次以后;关控后油门数值小于设置启动保护的数值(默认 ...

明白了,泡泡老师的教程看过无数遍了,呵呵。不过貌似泡泡老师在天9控里面把失控保护油门PWM数值设定好了之后,还把拨杆设定了到了普通RTL模式并做了失控保护设定。。。
问题来了,到底是关遥控之后:
1.接收机收在不到信号的情况下,自动把油门降到之前设定的很底PWM数值之后激活了APM的RTL模式呢?
2.还是之前设置失控保护的拨杆调到了普通RTL模才激活了APM的RTL模式呢?
3.还是前面两者都要满足才能激活APM的RTL模式呢?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2.4G控的每个通道都带有失控保护功能,那理论上我们也无需把油门设定到PWM975以下激活RTL,只要在设定失控保护的时把拨杆拨到RTL不就行了~~~以上概念一直没有搞清楚过~~~求点醒~~~

我现在的接受机只有油门通道有失控保护功能,那(如以前用PPM的控)没有失控保护功能的控就完全不能关控RTL了吧~~~

网友D:
若用的是ppm (fm)接收机,不用没定,掉讯号及关机 自动触发返航,按你的设定该没错,不能关控返航,也许是apm编码问题或摇控问题,找个舵机接在接收油门通道,试关控能转不
(测试关控返航必须gps已锁定,没gps锁定,模式是不会显示rt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用的是ppm (fm)接收机,不用没定,掉讯号及关机 自动触发返航,按你的设定该没错,不能关控返航,也许是apm编 ...

油门连舵机试过了没有问题,关控舵机就会转到一边锁死。但是我这个接收机只有油门通道有可以失控保护,其它通道关控舵机就在当前位置,而且用手可以转动。
下一步到外面试试GPS锁定的情况下,关控会不会激活RTL。。。谢谢指教!!!~~~

网友:
正常是会触发RTL的,测试别装奖呵,能用电脑监看在关控後,模式有跳至RTL否,便知正常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泡泡老师的教程看过无数遍了,呵呵。不过貌似泡泡老师在天9控里面把失控保护油门PWM数值设定好了 ...

看来你上课不认真!

1是正确的,接收机收不到信号(失控)油门输出的值满足了触发APM保护数值(预设),执行返航模式飞行!

还不明白的自己去官网看看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E7%9B%AE%E5%BD%95/

  (网站纯属交流学习,如果认为踩线请班主给予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上课不认真!

1是正确的,接收机收不到信号(失控)油门输出的值满足了触发APM保护数值(预设),执 ...

教训的是~~~呵呵
不过泡泡老师在视频教程确实在油门失控保护设置好了之后,又拨了RTL模式设置失控保护,我就有点犯迷糊了。
再次感谢泡泡老师,没有他的视频教程,我也许无法体验到折腾APM快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教训的是~~~呵呵
不过泡泡老师在视频教程确实在油门失控保护设置好了之后,又拨了RTL模式设置失控保护, ...

手动打RTL模式和失控保护两码事。
来自大神evan2048上尉的帖子吧!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light=%CA%A7%BF%D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打RTL模式和失控保护两码事。
来自大神evan2048上尉的帖子吧!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

看完利害关系瞬间明朗!好贴~~~谢谢!!!

网友:
你的接收机是不是设置失控保护了 ?
查看一下接收机设置的失控保护值是不是大于触发apm切换失控保护的值了

网友(2015-02-01):
跟GPS没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样试试,只给飞控供电(可以用充电宝),当GPS收到星后,解锁,推点油(注意千万不要接动力电)。再拿 ...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高频头和接收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高频头和接收机?

富斯9,Open-tx系统,原装高频头,原装8通,6通接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富斯9,Open-tx系统,原装高频头,原装8通,6通接收。

这个怎么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把开关拨到RTL档位,设置好遥控器油门数低于975
2、在失控保护中设置起落架,记录起落架的数值,然后就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怎么设置失控保护?

实际是启用的APM的失控保护,因为富斯9不支持失控保护,利用了富斯9 关控油门输出900(好像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