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14关于油门保持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4-11-03):
已经是这样设置了
SW SEL设置为HOLD SW : 1
但是推油门还是会转,请问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A:
油门保持默认值,重新校正电调油门行程,和遥控器摇杆校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保持默认值,重新校正电调油门行程,和遥控器摇杆校准试试。

谢谢 已经解决 是通道映射设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