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续航太短了,这么改可否?电调是否会过载?

楼主(2014-11-03):
精灵1续航太短,想换个机架,想法如下:(换机架意在方便挂东西,其次碳机架大气一点,相对精灵1外壳来说,唯一不足没精灵1方便携带)

            换成450的碳机架,DJI的10寸自紧桨,也就是E300动力配的桨叶,然后把精灵1内所有设备搬过来,指南针装脚架上,总负载大概1200G,跟原来精灵1的负载差不多,续航理论可以提升,只是电调负载。。。。同时求证精灵1是电调是多少A的?

              或者考虑换电机   V2216 KV800   跟电调铂金30A  上11寸桨叶   650的机架

网友A:
很正常嘛 我以前的精灵二说是飞20几分钟 最多飞15分钟 后来电池能充99%也就只飞12分钟就要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嘛 我以前的精灵二说是飞20几分钟 最多飞15分钟 后来电池能充99%也就只飞12分钟就要下来了

正因续航短,所以想提升一下续航

网友B:
该电机吧,tm的2214

网友C:
E300那个是9寸的,直接用到精灵就可以了

网友:
更正下電調是18A!換2216也是可以用單軸電流不會超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E300那个是9寸的,直接用到精灵就可以了

目前就是用9443自紧桨,花牌3S 2700 30C 续航才8分多钟航线  挂的是300闷的狗台  SJ4000   OSD  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會過載!電流不大~以前好像是30a 現在新版電調都降低了

  我还以为是12A的   我的是精灵F40的   也是30A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电机吧,tm的2214

太贵了   不如换机架 用E300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是12A的   我的是精灵F40的   也是30A么?

F40_18A可以用!

网友E:
精灵1代电调是18a的,续航可以通过换桨9445 9443并增加电池容量解决。。。

网友:
改造好的空机可以续航36分钟,有兴趣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灵1代电调是18a的,续航可以通过换桨9445 9443并增加电池容量解决。。。

这样一来负载更大了,原基础上都1200G+了   搞到1400G+去。。。(貌似精灵的安全起飞负载要小于1300G)还用9443   估计那个电机转速。。。声音都尖锐了,觉得精灵的基础上增加容量续航效果不明显,换10寸桨叶  精灵的轴距又限制,只能机架一起换,最后两块3S 2700电池并接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 精灵的外壳不好安装那种300闷的狗台,装上去头重尾轻,装中间一点嘛图传又没地方装,现在每次起飞时都要方向舵往后打一点,否则头扫地(以前给朋友耍起飞老是挨头扫地,桨叶都伤了),其次脚架短(加高觉得难看且箱子放不下,拆掉放又麻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一来负载更大了,原基础上都1200G+了   搞到1400G+去。。。(貌似精灵的安全起飞负载要小于1300G) ...

不会的,关键你要把感度也要调整,具体论坛很多改造的帖子自己多潜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的,关键你要把感度也要调整,具体论坛很多改造的帖子自己多潜水。。。

好吧,杀个精灵2外壳折腾折腾

网友F:
我用HML S550机架,仿S800筋斗云的,把精灵的全部挪过去再增加一对正反电机和电调就成了,挂云台、电调,配3S 5200mAH全重2000克,悬停14分钟,航拍12分钟,全速玩耍9分钟。15A的电调6个2212电机,那是飞得真快呀,一代精灵变小筋斗云你喜欢吗?旁边的老精灵小白也即将变成大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HML S550机架,仿S800筋斗云的,把精灵的全部挪过去再增加一对正反电机和电调就成了,挂云台、电调, ...

我激动了,终于见到移植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HML S550机架,仿S800筋斗云的,把精灵的全部挪过去再增加一对正反电机和电调就成了,挂云台、电调, ...

兄弟QQ多少?请教  也想搞这个  大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QQ多少?请教  也想搞这个  大爱啊

欢迎入坑啊,QQ:16037376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HML S550机架,仿S800筋斗云的,把精灵的全部挪过去再增加一对正反电机和电调就成了,挂云台、电调, ...

兄台,真乃牛人,确实有点意思~

我想精灵改F450呢,你改了个550,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HML S550机架,仿S800筋斗云的,把精灵的全部挪过去再增加一对正反电机和电调就成了,挂云台、电调, ...

有想法,这个改的好。

网友(2014-12-25):
没这么折腾。装9443桨,扩下电池仓,使用专用的5400MAH电池,负载10几分钟没问题。我已经改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184&page=1&extra=#pid12664543

DJI  精灵1改6轴,比原来稳爆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51432

网友:
直接掛兩個3S 2200其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