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塞斯纳刚入门,后续该咋提高呢?

楼主(2014-11-03):
本人入魔半年,小菜一个。最先用飘飘机入门,现在塞斯纳基本入门,可正常起降,做简单的特技,倒飞。
无数次的失败,现在入门倍感愉快。
但现在不知如何提高,请各位前辈指教。
塞斯纳该如何练习提高?
自己做3D飞机来飞行?
什么水平才能入门函道机?
。。。
多谢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不带墨镜在阳光下飞行 闭眼三秒钟判断姿态

网友A:
在地上划2米宽15米长的区域,要求起降不出线。怕滑跑太长,俩砖头中间栓皮筋,飞机加尾钩

网友B:
如果飞塞斯纳能在空中和地面上随心所欲的控制飞机,且遇险而化解,你就可以换机机了!涵道飞慢一点的就可以了!

网友C(2015-01-15):
固定翼都一样的,就操纵性的一点区别,是飞机个性问题,把舵量设大试试没问题就可通吃固定翼了,3d也只是个反应快慢的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