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冲浪者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4-11-03):
冲浪者V5的设计是内转子电机  ,内置。但我用了朗宇2212   2450KV以后只能放在外面,现在问题来了,电机线从哪里进去,本来很漂亮的一架机机,不能因为机跟线破了相

网友:
我之前也考虑这种问题,炸过几次之后,觉得电线从哪里进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A:
不带轮子,水泥地降落,几十个起降,肚子就不能看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轮子,水泥地降落,几十个起降,肚子就不能看了,唉。

V5下面有塑料     可以防止摩擦

网友(2015-01-15):
用用就习惯了,飞机的最终归宿都应该是炸掉,别纠结了,飞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