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屏的作用!~~

楼主(2014-11-03):
求解,为何都要雪花屏,求详细讲解

楼主:
如何确定是雪花屏

楼主:
模拟屏还是数字屏?

网友A:
不要接信号线直接上电,满屏雪花的就是雪花屏,直接蓝屏的就是数字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接信号线直接上电,满屏雪花的就是雪花屏,直接蓝屏的就是数字屏。。。

什么作用呢??

网友:
蓝色看着眼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作用呢??

信号弱的时候雪花屏还能看,数字屏直接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弱的时候雪花屏还能看,数字屏直接蓝了。

原来是这样,那就是必须是模拟屏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那就是必须是模拟屏呗?

雪花屏比较保险,数字屏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
雪花屏。雪花和屏半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使用过对讲机的静噪功能的话,静噪和蓝屏其实是同一种作用。
当接收信号减弱到一定程度时,图像通道自动关闭,显示屏自动切换成“蓝屏”,如果图像噪点在500米开始边明显时,如果具有“蓝屏”功能的图传就自动变蓝了。但没有蓝屏功能的图传,则继续接收信号只是图像“雪花点”变得更多了,直到极限距离(比如800米)以上时,图像质量才变得不可辨认。

网友:
原来是这样,谢谢老师

网友(2019-07-23):
很涨姿势啦

网友:
老帖子了,hangzhou163回答的非常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