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Y3

楼主(2014-11-03):
最近迷上了Y3,下定决心装一个,CC3D还没到,先装着过过干瘾

网友A:
屁股装了2个电机,干嘛还需要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屁股装了2个电机,干嘛还需要舵机?

没看见用户名吗?

都是用的好货,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屁股装了2个电机,干嘛还需要舵机?

这个只是装了看着爽爽要拆的

网友:
非常酷哦!加油!飞控到了估计又要拆了重新做过了

网友B:
这机架飞Y3很不好用 尾舵机操纵杆总觉得不给力 我已经改成Y6了 爽飞

这机架折叠很爽 Y6也能跟Y3一样折叠 非常方便携带 我周末刚好装了一个

对了 分电板瞬烧 不说了 正负极接反 都是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架飞Y3很不好用 尾舵机操纵杆总觉得不给力 我已经改成Y6了 爽飞

这机架折叠很爽 Y6也能跟Y3一样折叠 ...

cc3d?一个德行...

没矢量就没劲了...换飞控吧...

楼主:
Y3,后面装两个只是过过干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架飞Y3很不好用 尾舵机操纵杆总觉得不给力 我已经改成Y6了 爽飞

这机架折叠很爽 Y6也能跟Y3一样折叠 ...

听了你的事,我认真检查了下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