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呀,d7e刷了GALE固件

楼主(2014-11-03):
大神求助呀,d7e刷了GALE固件,对频,选择DSM2时,会卡死,一直警报,什么原因呀,求模友告知。

网友A:
遥控器不停报警?  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不停报警?  没电了。

不是没电,是卡死,警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没电,是卡死,警报

那我就不清楚了,这个固件我只练模拟器用过,后来是刷deviation固件实际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就不清楚了,这个固件我只练模拟器用过,后来是刷deviation固件实际飞行。

deviation固件支持dms2不

网友:
肯定支持啊,我现在就在用

网友B:
重新刷一下固件试试?

网友C:
给力固件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刷一下固件试试?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力固件很不错的

是的,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换个接收机试试?国内的山寨接收机效果不是很稳定的。我有个6110就是对不上码 6100又可以,6200能对上码但是信号超级不稳定,那个跳啊!我用的是devo 7e  原装华科尔的接收机的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我的7e耍报废了求救!

网友:
有改装高频头吗?? 若是有....可能是电源不足^^"
我照著高手指导的帖修改过D7e的电源了

另一个是....我映像中好像有看过有人提过类似的问题,好像是控电压过低时好像会锁死,换个电池试试?

或是刷一下其他大大的固见确认一下??

网友:
給力刷的哪个版本,还有要选择电池的种类,看清楚用的什么电池

网友(2014-12-31):
有谁可以给我一个D7E的驱动吗948516353@qq.com谢谢啦!连不上电脑用驱动人生也修复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