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客服:大疆精灵2+云台问题

楼主(2014-11-03):
大疆精灵2云台问题,精灵2+调参软件换了日本手,今天试飞通道都正常,就是开机的时候云台狂转。连上WAFI后稍好点,空中偶尔也会自己动。云台的角度也变了,云台参数没有动过啊?

网友A:
请问你是 P2+H3-3D云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 P2+H3-3D云台吗

是精灵2V+套装机

网友A:
每次开机都会疯转吗   有没有炸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开机都会疯转吗   有没有炸过机

机子是返厂维修过,回来开机试试正常,最近用调参软件改了手,开机云台就乱转了

网友:
机子是返厂维修过,回来开机试试正常

网友:
我的精灵2V+也是有这个问题,连接电脑调参,软件里连云台都显示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