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电路大神,请教更换电调最外边的电容问题

楼主(2014-11-03):
如题,我如果更换了最外面那个电调,换的普通的,但是参数一致,估计质量可能比原装的差点儿,换了这种电容会不会影响电调的整体效能?

网友A:
那就是一般的电解电容,参数对,极性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一般的电解电容,参数对,极性对,就行了

好的,谢谢大神,我已经换上去了,能够运转,我就是怕会影响电调效能,怕转速上不来

网友A:
电解电容一般用于低频电路,如滤波,储能,放心更换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一般用于低频电路,如滤波,储能,放心更换使用

卖家说的,高频电容好些,是不是?

网友A:
高频电容都是瓷片,疸电解电容,云母电容,他那两个大电容不参与电调的核心电路,用来滤波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电容都是瓷片,疸电解电容,云母电容,他那两个大电容不参与电调的核心电路,用来滤波的可能性很大

对,分析得真清楚,谢谢这位电路资深大大,我用的几毛钱一个的,本来也搜到什么红宝石,黑金刚之内的品牌,感觉差价悬殊不是很大。又怕不是正品。

网友:
仅仅只是一个电解电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