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通道遥控器原理图

楼主(2014-11-03):
想学习和了解一下遥控器的硬件设计,请问大神们有7通道遥控器的原理图吗?不行的话小弟只能拆控自己一条条回路自己看了。

网友A:
gruvin9x项目有公开的硬件资料可以参考下。

网友:
先了解一下遥控的原理,然后再去拆,不过拆了也没啥用,里面用的都是单片机,不同的厂家用的单片机型号也不同,线路更加不同,所以你拆了也没啥用

网友:
集成块+贴片元件+高频模块,看不懂的,可能的话,看电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gruvin9x项目有公开的硬件资料可以参考下。

能发给我邮箱不 39677895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