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GPS天线内部接线问题

楼主(2014-11-03):
如题,谁知道DJI的GPS天线输入电压是多少?

GPS里面这四根线:左起黄、橙、红、棕分别干啥的

GPS里面这四根线:左起黄、橙、红、棕分别干啥的

网友:
一般是5V吧,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看

网友:
dji的GPS是6Q?这和6M跟6H有什么区别?